[其他] 电蚊拍加大威力和锂电池充电改造!

楼主(2021-06-07):
电蚊拍加大威力和改造教程

1.首先更换大容量的锂电池,要买那种尾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久量、松下、神火牌锂电池都不错,比较好用和耐用。

注意:久量要买3600mAh型号才带保护板

久量

神火

松下

2.更换完电池后改充电电路,因为原始的充电电路只能用来充(硫酸)盐酸电池,不能用来充锂电池,会不安全,所以必须更换充电电路,到T宝买这种指定的隔离变压电路,非常安全和好用,体积又小不占地方,完全物理隔离变压充电安全可靠,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在输出电路加一只4.7V的稳压管。

充电小知识:充电器输出充电电流和充电时间关系,电池总容量÷充电器输出电流=充电时间。
例如:3600mAh÷600mA=大约6小时才能充满。

3.电池和充电装置改装完成后如果觉得电蚊拍威力不够可以再接着改装,更换更大容量的CBB薄膜电容或者更换CBB电容两端的泻压电阻,把CBB电容并联的两只电阻改为阻值更高的电阻,同样可以加大电蚊拍威力。

CBB电容选2KV或者3KV的都可以,KV代表耐压值,223J代表容量,JJ越大代表威力越大,但是J越大电容的体积也会越大。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J过大有可能会击穿空气造成电弧放电(漏电),一般从103J次级递增到223J或333J,如果出现空气击穿情况就要改用小JJ的。

3KV 223J

2KV333J
2KV 223J

电蚊拍电路知识图:

所有图片来源于网络,按品牌或型号或图片搜索即可找到,注意充电电路必须要买图片那种完全隔离220V电压的才是最安全的,有些变压电路输入220V与输出5V中间会附带一只光耦或陶瓷电容的,那种是不够安全的,不要买

楼主:
 看了这篇文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7532 后的想法,家里的几台电蚊拍已改造为锂电池+隔离充电电路,威力非常猛,最重要的是充满电后可以用大半年甚至一年都不用充电,太牛逼了

网友A:
5V电源并联4.7V稳压管?  5V直冲锂电池?

网友B:
久量和神火,还是算了吧

电池总容量÷充电器输出电流=充电时间,这个不能这么算,充电器大部分都是先恒流再恒压的一个充电过程,随着电池电压的升高,电流会逐步下降,充电耗时是不能这么算的,实际时间会比你的公式长。

网友C:
改装费用比买一个还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装费用比买一个还贵吧?

嗯,主要是质量好的锂电池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久量和神火,还是算了吧

电池总容量÷充电器输出电流=充电时间,这个不能这么算,充电器大部分都 ...

久量还是可以的,神火没用过不知道怎样,充电时间只是大概这样计算,不能非常准确算出来

网友D:
什么意思?直接普通电池接一个带保护板的4056充电模块不是更便宜和简单吗?

网友E:
所以还是买贵点的米格高端电蚊拍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电源并联4.7V稳压管?  5V直冲锂电池?

反正我的就是这样用,一只稳压管并联到5v电路

网友:
米尼电蚊拍还带液晶屏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意思?直接普通电池接一个带保护板的4056充电模块不是更便宜和简单吗? ...

好像是哦! 不过Micro-USB充电要挖孔,没有工具的话不好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还是买贵点的米格高端电蚊拍最好了

高端的贵啊!最便宜都要40块以上

网友F:
"指定的隔离变压电路"的安全间距不够吧,又没有明显足够的原副边隔离距离,比手机充电器还差。而且锂电池充电又没有专门的恒流恒压控制,还不如半年一年把电池拿出来充,还靠谱点

网友:
我买过两款电蚊拍,大概半年后都是升压器电路故障,把两节五号电池款换成升压器模块,找规格合适可调电阻,调好释放电压避免空载响声,效果不好加高压电容器并联。

网友:
家里的锂电蚊拍都是打不死蚊子的

网友G:
我去,这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定的隔离变压电路"的安全间距不够吧,又没有明显足够的原副边隔离距离,比手机充电器还差。而且锂电池充 ...

可以不用内置充电模块,买那种Micro USB转接头充电也可以,这种充电模块比手机的充电头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去,这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贴

这是经验

网友:
不能啪啪的电蚊拍是没有灵魂的电蚊拍。啪啪声越大越好,可以使打蚊子变为乐趣 像放鞭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