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懂就问,电动工具的有刷电机是不是可以用手转动

楼主(2021-06-07):
干活一半电动扳手罢工了
方头转不动
按开关led亮 吱吱叫 不转
是电机坏了 还是开关坏了呢

网友:
检查碳刷看看

楼主:
用手机照着看来看碳刷,没啥问题,挺新的

网友A:
有刷 无刷的都可以手转动   反正我的 是

网友:
听你这么说像是电机卡死了,一般扭力超标堵转之后就会滴滴响

网友:
拆掉减速箱,直接转电机轴试下,是不是减速箱卡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刷 无刷的都可以手转动   反正我的 是

原来买的19块钱的有刷可以直接从轴头上用手反向转动电机。最近买了个wu131后发现不通电压根转不动电机,感觉里面有卡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买的19块钱的有刷可以直接从轴头上用手反向转动电机。最近买了个wu131后发现不通电压根转不动电机, ...

有的电钻带自锁死功能,不通电的时候是转不动的,原来没坏之前是能转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买的19块钱的有刷可以直接从轴头上用手反向转动电机。最近买了个wu131后发现不通电压根转不动电机, ...

好的手电钻 注意 是手电钻 内部带有自锁机构 你用手是拧不动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里面掉了一个东西,卡住电机了
但是不好拆,后部是铆钉卯上的

楼主:
废了半天劲 终于弄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出来了

换过碳刷的表示很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碳刷的表示很好拆

这个有四个很短的铁皮弯过来扣,铁皮很厚,扣过来的尺寸很短
半破坏性的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买的19块钱的有刷可以直接从轴头上用手反向转动电机。最近买了个wu131后发现不通电压根转不动电机, ...

有的机器带主轴锁,转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