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台灯G23插口玉米LED;改220V 直插+欧司朗3030 4000k升级~

楼主(2021-06-07):
多年前网店撸的,之前用三星2A.插头改过一个。
这次这个诺基亚黑插头

网友A:
这个散热有问题,灯珠很多都看到小黑点了,长时间使用就容易挂

网友:
这么多灯珠还这么集中,热死,温度应该大于80°,这样寿命很短的。

网友:
本身设计就不是为了长时间工作了,算是质量短板了

网友B:
多少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W的

5瓦左右,发热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散热有问题,灯珠很多都看到小黑点了,长时间使用就容易挂

小黑点儿是新换的欧司朗3030带齐纳管的,很优秀哈哈哈。
齐纳管是什么了解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LED玩得66的。。。。

网友:
这灯改成直插插座,如果插墙插容易撞断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黑点儿是新换的欧司朗3030带齐纳管的,很优秀哈哈哈。
齐纳管是什么了解一下~ ...

原来是这样啊,长知识了,谢谢分享哈~

网友:
你家里有多少LED。。。

网友C:
以前是替代H灯管的么?虽然壳子包裹,但面积大散热还算可以

网友:
这种灯很少见呀,没柔光罩,会有好多影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是替代H灯管的么?虽然壳子包裹,但面积大散热还算可以

熱心助人 对的,2009年产品。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后级输出部分并联的CBB聚脂薄膜电容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后级输出部分并联的CBB聚脂薄膜电容的参数是多少?

看下图片

网友:
不错不错. 只知道驱动输入部分有些会加个安规, 这种输出到LED的也加个红色的比较少啊

网友:
改做台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