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三修汽车遥控器

楼主(2021-06-07):
亲戚的单位送货用一个汽车遥控器掉到地上就不能用了,到汽车配钥匙的地方,拆下螺丝,取出线路板,偶尔能正常开关车门,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的损坏,说只能配一个80元,亲戚说单位嫌贵不给配,虽然用机械钥匙也可以开关门,但没有遥控挺不方便的,让我给看一下能修吗。
第一次,以为是接触不良,虽然没有看到明显的裂纹,盲焊了一遍,还是一样,偶尔能开行,但测试中感觉按钮疲劳的厉害,难道是按钮的问题?
第二次,邮购按钮换上,还是一样,测试中感觉用手按紧某处的时候能连续正常,怀疑过孔有接触不良或元件有中间断掉的可能
第三次,拆下电池后盖,发现了问题,用铜丝补焊结实,试机一切正常

请教,有个4个焊脚,上面标有 HD 2301 的元件是啥作用?

网友:
那个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的晶体震荡发生器

网友:
减称就是晶振

楼主:
那么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
有可能是23MHZ的吧,等大神正确回复

网友:
我的备用钥匙也有时好时坏的毛病,改天看看是不是也虚焊了

网友A:
我的车已经换了两个遥控器了,都是摔坏的,摔坏之后找不到原因,然后遥控距离变短

网友:
又省8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车已经换了两个遥控器了,都是摔坏的,摔坏之后找不到原因,然后遥控距离变短 ...

晶振摔坏了,,频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