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森太抽油烟机拆解及电路维修

楼主(2021-06-07):
森太油烟机,故障现象:上电风机长开,档板无法开启,控制面板可以点,但是没有具体动作

卸了主板看看

十分简洁,主要分三部分,主控—直流电源—继电器控制功能输出

用笔圈一下继电器 开始检查
继电器都正常,单独上电啪啪啪的,直流电源也正常  2003芯片疑似中间有一黑洞洞,应该就是烧了它击穿  主控看不到型号,坏了只能换板囖
死马当活马治,网购2003芯片(mos驱动继承)
便宜5块钱包邮5片到家

焊接好,回装,完活

网友A:
板子上面还标上元件值,良心厂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面还标上元件值,良心厂家啊

板子要没相关型号我直接抓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