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尝试着贴TH58NVG7S2FTA30

楼主(2021-06-07):
手头有两片TH58NVG7S2FTA30。32nm级SLC颗粒,不是Toggle颗粒。试着贴IS903板,好一番折腾终于量产成功。

SLC速度很稳定。

速度不快,好在稳定。

网友A:
2.0下测的速吗?

网友:
这f我贴过903,也上过2246en,就是速度是真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下测的速吗?

3.0,不是toggle芯片

网友:
这速度,怎么对得起SLC的称谓!

网友:
TH58NVG7S2FTA30≠TH58TVG7S2FBA89

前者是TSOP封装的异步颗粒,后者才是性能强悍,BGA封装的同步颗粒。

网友B:
请问此颗粒能不能双贴32g,咸鱼15一片,想搞2片弄个传家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此颗粒能不能双贴32g,咸鱼15一片,想搞2片弄个传家宝

可以双贴的

网友:
速度不快
贵在耐擦耐写

网友B:
配哪款主控和谐点?

楼主(2021-07-08):
引用 网友B:
配哪款主控和谐点?

4CE 的颗粒要双贴,只有配902或903了

网友:
老哥,都到这一步了,不公开参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