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两个电动车充电器哪个好,希望懂得说一下

楼主(2021-06-07):
同一个厂家的两款充电器,一个是电动车定制的,一个是电源厂家自己的产品。最后一个图是厂家自己的,背面没元件,前面两个图是电动车定制的

网友:
最后一个好

网友:
第二个比第一个好多了。

楼主:
好在哪里,最后那个芯片看起来工艺老,但是电路看起来更复杂一点

网友:
这样不坏能用住那个都行 第一个是贴片 第二个是 分立 所以体积大

网友(2021-08-01):
都不好,省略了输入滤波元件,这就是传说中插上220V会变800V的玩意儿

网友:
事实就是这样,2个充电器都是不好的代表了。

网友:
第一个最好,用的是494芯片,改电压和电流都比较方便,第二个用的是3842芯片和单片机,性能比较好,但坏了不好维修,只能报废。

网友A: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不内也不外,看好不看坏
要说板子漂,后者很有尿,坏了不好修,贴片不好闹
前者半桥驱,功率有富余,电脑常用它,效果顶呱呱

网友:
只有我觉得第一个好吗?

网友:
用494芯片的充电器很少见了

网友:
能用就行 提个建议 充电时用定时插座!!!

网友:
第一个方案用着不错。

网友:
第一个好。半桥电路能做的功率比较大。当年电脑电源基本就是这个,很耐用。可全波整流波纹小。就是电路复杂一点

网友(2022-12-16):
引用 网友A: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不内也不外,看好不看坏
要说板子漂,后者很有尿,坏了不好修,贴片不好闹
前者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