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夏天来了,路由器散热这样搞

楼主(2021-06-07):
路由器这样散热,一分钱不花效果杠杠的。空中推荐。

今天高考,顺便再上一个鸡娃的照片。

祝参加高考的娃都能考个好成绩。

网友A:
这是R7000还是R6300?

网友:
不就是吊着吗,有什么特鳖?

网友:
是说立着的那个白色的吗?要是把上盖打开,那散热效果应该是最强了吧。

网友B:
意思是空气流通畅了?

网友C:
网上卖个小风扇12V的,有3厘米大的,直接电源上,留个排风孔,和进风孔,也要不了几个钱,妥妥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R6900 V2

楼主:
ac2400

美版叫R73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空气流通畅了?

温度降低10°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7000还是R6300?

美版R7350,洋垃圾买来的,1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空气流通畅了?

你如果有农村烧土锅土炕的经验,就会知道烟囱越高,流通效果越好。
路由器如果平放的话,相当于烟囱只有一厘米高。如果竖直放的话,烟囱就有20厘米了。空气流通的动能是原来的20倍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卖个小风扇12V的,有3厘米大的,直接电源上,留个排风孔,和进风孔,也要不了几个钱,妥妥的。 ...

这方案简单效果好。

网友:
吊空调上啊

网友:
我以为泡到水里了

网友:
网件的无线路由器要用液氮降温才显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有农村烧土锅土炕的经验,就会知道烟囱越高,流通效果越好。
路由器如果平放的话,相当于烟囱只有 ...

那不如找跟PVC管装里面,立起来

网友:
干脆做个电子产品散热的烟筒,手机啥的要散热的就放进去,不过要当心别被风给吸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