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有人拆过SanDisk这个双头U盘吗?卡口坏了用起来不方便

楼主(2021-06-07):
如题,图借的是网图,貌似不好下手拆

现在卡口完全坏了,处于自由滑动状态,用的时候要用手指顶住卡口才行,很不方便,想拆了换个壳

网友A:
这种U盘大概率无法换壳,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你只能拆开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U盘大概率无法换壳,里面也不知道什么样的,你只能拆开看看了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我也觉得这壳不好配,不喜欢这种盘

网友:
大概率黑胶体

网友:
你这个壳是肯定的换不了的,你可以考虑用哥俩好给他做一个,先给他做个模具,然后跟环氧树脂似的给他弄上,然后用砂纸打磨打磨,就完了

网友:
这U盘性能和3267差不多闲鱼64g才45的样子

网友:
3d打印外壳,要不直接去掉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