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米家变频空调遥控器

楼主(2021-06-07):
米家变频空调遥控器有时不显示,拆开看看,还好用的不是牛屎芯片,但手工焊接的焊点有点难看,重新压紧液晶显示螺丝,装上后正常显示,但不知道是否真的解决问题,看看再说。

网友A:
看样子不是新的 这分明是二手被维修过的丫! 出厂就这标准?

网友B:
屏幕太小了,和志高一样,完全不想用了

网友C:
厂里的小妹妹焊接水平不行啊,难道刚进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不是新的 这分明是二手被维修过的丫! 出厂就这标准?

感觉二手维修过这个可能性不大,遥控器应该是代工的,只是选择这样水平的代工厂有点出乎预料,可能是为了控制成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太小了,和志高一样,完全不想用了

屏幕是小了点,不过清晰度比较高,看起来并不费劲,比志高的好多了,巧的是这台米家空调替换的就是志高空调,所以说起来对志高空调并不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里的小妹妹焊接水平不行啊,难道刚进厂的?

有这个可能,现在招工可能有点难,找熟炼工更难。

网友:
屏幕没背光?可以差评不。。。

网友D:
这是第一版的遥控器吗?怎么感觉这么丑

网友:
新买的三菱电机3p柜机,哪个遥控器,ttm难看了,而且也很小, 挂机的倒是不错. 可能柜机遥控器是辅助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第一版的遥控器吗?怎么感觉这么丑

个人感觉不算难看,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感觉不算难看,但不知道是不是第一版?

我的是这款

楼主:
你这个是小米LOG,我这个是米家LOG,有点差别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二手维修过这个可能性不大,遥控器应该是代工的,只是选择这样水平的代工厂有点出乎预料,可能是为了 ...

焊锡后焊点没有清洗,时间久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
居然用了14个按键 太落后了 人家日本30年前就比小米华为(董明珠:我 我 我~)灵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