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应该怎样跑圈,校验。urwtest和h2testw该怎么用?

楼主(2021-06-07):
urwtest

h2testw

网友A:
urwtest不是很容易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rwtest不是很容易用啊

他那张图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那张图发错了

是的~~换回来了~多谢提醒~~

网友C:
SSD直接挂电脑SATA口跑圈。写完不能校验的SSD大概率要挂。看一眼SMART就知道SSD是什么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D直接挂电脑SATA口跑圈。写完不能校验的SSD大概率要挂。看一眼SMART就知道SSD是什么鸟。 ...

在usb上是不对的吗?
换sata了~~正在弄呢

网友:
可以用usb跑,就是速度慢点,我跑了很多了。

网友(2024-05-22):
刚好要用这两个测试一下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