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找了块废板子再做一个u盘

楼主(2021-06-07):
早先做过几个,其实够用了,但是又扒拉出来一块手机板子,手底下还有个主控,没忍住又做了一个。

32g的emmc

上点焊油

有封胶,还高温锡,风枪380度用自制超薄撬刀慢慢铲胶撬下。

拆下来了,还冒着烟。

烙铁360度去除残胶和焊锡

吸锡带拖去残留

找合适的植锡网

刮锡浆

加热成球

取下加少量焊油二次加热定形

完成后

ns1081主控

可以正反双贴

对好位风枪焊接

装壳

刷固件量产

格式化

正常识别

测下读写,还凑合。

完整制作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5411M7cd/

为了更好的阅读体验欢迎新游客注册id互动,数码之家新站注册快捷地址https://www.mydigit.cn/member.php?mod=register

网友A:
坐在黄金沙发上围观球球得得嗖嗖做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在黄金沙发上围观球球得得嗖嗖做U盘

老兄果然厉害,沙发都是黄金的

网友B:
我也还有好几个三星的板子呢  9500 930  等  我几个这个是emmc 4.5版本吧   这个速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还有好几个三星的板子呢  9500 930  等  我几个这个是emmc 4.5版本吧   这个速度可以 ...

嗯 我这个用的emmc 5.0 刷的固件比较保守,有提速版的固件应该读取还能快点儿,100m左右~

网友C:
温度怎么样?敢跑圈吗?哈哈

网友D:
二次加热定形是必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怎么样?敢跑圈吗?哈哈

连轴转不超过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次加热定形是必要的吗?

为了让锡珠复位,消除钢网精度带来的误差~

网友E:
这个记号一下,不过还得买植锡网子

网友F:
手里好几片旧主板了,手残,还是继续吃灰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这个用的emmc 5.0 刷的固件比较保守,有提速版的固件应该读取还能快点儿,100m左右~ ...

单颗芯片应该很难100以上的吧  我记得双颗极限是160M  1081板子他们说尽量不要跑圈。。。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颗芯片应该很难100以上的吧  我记得双颗极限是160M  1081板子他们说尽量不要跑圈。。。会挂 ...

这个字库原机测试读取150m以上,目前这个速度是被1081拖累了,网上有魔改的修改版的提速固件有人测试能5.0能90多m,但是发热和容易掉盘。发热要看emmc供电版本,我这个当前固件连续跑圈手能一直贴在emmc表面,微烫但离不能摸或者烧毁还差10万八千里,测温枪测试45度最高,室温28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里好几片旧主板了,手残,还是继续吃灰哈哈

其实做的成本比买个也不见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记号一下,不过还得买植锡网子

买几张通用网就能给不少芯片植锡了~

网友:
老哥 手稳啊

网友G:
没玩过,拆芯片这么高温度,对芯片寿命没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玩过,拆芯片这么高温度,对芯片寿命没影响么?

主要是封胶了和高温锡,要速战速决,短时间没事,长了不行,另外出风是高温到板子上吸收后温度就没这么高了~

网友:
以前拆了个果5的EMMC,马老板家找到貌似适用的空U盘要10几块,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