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IY一个5.5 X2.1 一转三 电路板,搭锡巨难看

楼主(2021-06-07):
做这个的原因是12V 的设备多了点, 正好手上又有个 大点电流的12V 电源
于是就想整合一下,统一用 这个 电源供电。拖了很久,终于动手了。

第一问题,5.5座子引脚 粗了,得开孔。

开孔 焊盘就没有了。

引脚只能焊在附近的焊盘上了。

没有想到这玩意不好搭锡,
开始的焊锡不行,成渣了,换了焊锡才强点。
巨难看了。

加一个小水塘,电源插座一转三,

然后DIY 的 5.5插头线。

K2 的路由器是主力。

网友:
我家是直接3根线并联,没这么复杂

网友:
集中供电了~

网友:
浪费一个洞洞板

网友A:
这个时候可以画个板子了哈哈美观省锡
更新:2021-6-11
给楼主画了个板子

6个并联

pcb打样文件,去捷配免费打样吧,美观一些

网友:
应该再加个指示灯,方便知道有没有电。再高级点加个电压表头,方便知道电压多少。还可以加个电流表头,方便知道负载电流多少,哈哈

网友:
淘宝一分三的来一个,多爽啊

网友:
接这么多设备不相互干扰吗?

网友:
路由器后面那堆线看着真头疼。。。

网友:
不找个壳子装起来?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啊!我家的路由和光猫正好也需要。

网友:
怎么不设计一个PCB,去打板,这样可以美观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可以画个板子了哈哈美观省锡
更新:2021-6-11
给楼主画了个板子

接插转接的需求还是挺多的,不过逐渐放弃5.5x2.1这种了,顺便贴一个自己的

网友C:
没明白都是座。
用的不是插头吗
那根线两头都是插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接插转接的需求还是挺多的,不过逐渐放弃5.5x2.1这种了,顺便贴一个自己的

...

哈哈哈,xt60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都是座。
用的不是插头吗
那根线两头都是插头?

为了插拔方便,但是这种5.5的塑料件很差,没多久就脆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xt60很方便

好多小电流的场合,XT60舍不得用。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插排可以省下更多的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小电流的场合,XT60舍不得用。

红包薅的,1毛1个

网友:
一座三头,线接好上锡,套热缩管,不用板子,还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