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万用表制作亚硫酰氯9V电池

楼主(2021-06-07):
前几天晚上发现万用表显示电量不足,看看家里也没有库存的9V电池了
在计划买电池之前想起手上有好几十一次性锂亚电池,何不把这些电池用在万用表上呢
这就是手上的锂亚电池,全称是锂-亚硫酰氯电池,
这种电池最大的特点就是容量超大,自放电极小,储存10年不成问题
像我手上的这颗14250锂亚电池,虽然体积只有5号电池的一半,但是容量可以达到1200mAh
而电压可以达到3.6V,也是5号电池的2倍还多

从体积来说,用几节14250锂亚电池给万用表供电是没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虑:
这就是万用表的工作电流,因为锂亚电池容量虽大,但是它的致命弱点就是放电电流很小
像这颗14250电池,容量虽有1200mAh,但是其持续放电电流只有25mA
即便是大电流脉冲放电,电流也不过区区50mA
因此,使用之前,先测量数字万用表的工作电流:不到4mA,即便开启了TRMS和通断档,也不过10mA,
很好,这些锂亚电池完全可以承受

下面开始改造,首先拆开原9V叠层电池

拆电池是为了要电池上面的9V叠层电池接口
将3节锂亚电池组装起来

测试空载电压,11V,因为这些电池都是新的,电压比较高
不过没问题,7106完全可以工作

将这个锂亚电池装入万用表,试机正常,完全可以正常使用了
计算一下,1200mAh容量,5mA电流,理论上可以工作240小时,够玩一阵子了

完,谢谢观赏~

网友:
指针表有50年了吧,我也有台,爸爸的表。

网友A:
这玩意千万别冲电,充电必炸!这玩意18650尺寸的坛友冲炸过堪比小型手榴弹

网友B:
这电池不便宜把。

网友C:
贴吧里有个老哥给这种电池充电,最后把他炸残废了

网友:
buc,锂亚电池哪里撸的?

网友:
这电池是仪表和电子表神器。老王老五家有货时可以低价囤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吧里有个老哥给这种电池充电,最后把他炸残废了

获取免费食宿的通道又多了一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池不便宜把。

正常标价不便宜,但是有时网上有便宜的处理的。

网友:
据说很危险,过放电也会蓬蓬啊,我用CR123,三个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千万别冲电,充电必炸!这玩意18650尺寸的坛友冲炸过堪比小型手榴弹 ...

这种锂电是不可充电池!

网友D:
还是指针表好,测电压电流都不用装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指针表好,测电压电流都不用装电池。

测电阻必须装,哪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体积大了点吧

网友(2024-04-30):
手头有ETC拆下来的GV01F电池,应该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