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拆解改造一个联想小新X3CPro 64G

楼主(2021-06-07):
先借个图

就是这款了。

之前有其它坛友拆过,见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x3c%2Bpro

话说这货是真难拆,费了九头牛二条虎的力气,才把C头一端的堵头拆下来,外壳也被我弄的一团糟。

胶打的很足,很结实。可能这款U盘出厂之后,就没想让人无损拆开过。

拆掉C头后,隐约能看见里的TSOP黑片了。

可能会有人问,为啥说是黑片?

因为这个盘用的是intel B17A的3D TLC颗粒,B17A原厂颗粒应该都是BGA封装吧?所以,tsop封装的,必定是黑片无疑了。

接着拆

过程略了吧,说出来都是泪

总之最后是把PCB捅出来了,代价就是A口彻底损坏。

联想用的是SM3281N BB主控,支持8ce的,这点还算良心,没用3281c 2ce主控算不错了

对比一下PCB和公版3281BB 双接口板子尺寸,联想的板子短一些,这样的话外壳肯定不通用了。

继续

看了一下,A头虽然碎成渣了,但没伤到PCB,还有修复的可能。

没有多余的配套u头,只能拆了个好的手腕板的头子装上

U头焊上,拆掉原来的大黑片(网友说不要了)。

焊上网友想要的颗粒

颗粒拆自网友一起发过来的无奈牌真J8 fast优盘,如下图:

无奈原来的主控方案是sm3268m。

在这里,不禁感叹一下,所谓的品牌u盘,虽然外表光鲜靓丽,个性十足,但里面,却不给用啥好料。一个字形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还是无奈真J8系列U盘良心

继续

联想的板子减配了LED灯,也给补回去

记得多补一个R18限流电阻,led才能亮。

上机

LED已经亮了。

量产

填上OEM信息

测速

装壳

不完美修复。

完结!

网友A:
范范,这种旋转u盘外壳用什么胶固定比较好?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范范,这种旋转u盘外壳用什么胶固定比较好?热熔胶?

502就行,热熔胶强度不够,容易缩阳。

网友:
这一回折腾 成本不小.

网友:
多谢范范,没想到你花了那么多功夫,成本真不小!再次感谢!

网友:
最后这个标贴的才是整篇的点睛之笔

网友(2021-07-31):
这固件这么牛b吗,nw820都能做到写117了,

我刚买3281的时候,写入只有80的

网友B(2021-10-31):
Wow!牛人啊!膜拜。
第一张图那只X3C Pro就是我的。速度太慢基本弃置,楼主能不能也帮改装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w!牛人啊!膜拜。
第一张图那只X3C Pro就是我的。速度太慢基本弃置,楼主能不能也帮改装一下啊?:loveli ...

可以啊,准备好材料发来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准备好材料发来就行

刚刚忍不住拆了看看,主控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忍不住拆了看看,主控不一样。

这个主控就别折腾了,没啥前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控就别折腾了,没啥前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主控就别折腾了,没啥前途。

能看出这个内存颗粒是什么吗?能否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出这个内存颗粒是什么吗?能否废物利用?

上3281低格尝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