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应该是美的电磁炉的一个设计缺陷吧?

楼主(2021-06-07):
这几年接触电磁炉比较多,也许是美的的销量大,所以接触得最多。
随着集成电路发展,电磁炉的主板也是越来越精简了,而且,为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正规产品,除了电源线用铜,电子元件的引脚是铁,加热盘用铝。
据这几年的维修经验,相当比例的故障是炉盘与主板连接部位过热造成的,下图是最近遇到的一例比较严重的:

.
以前遇到过这种故障,将铝线一根根挂掉漆层,再压接,但铝线强度实在太差,不是刮细了就是刮断了,用不就就得返修,预留的接头长度有限,要彻底解决只能换炉盘,维修成本太高了。

手里正好有一台面板损坏的美的电磁炉,炉盘被剪掉了。大家仔细看加热盘两头,是用金属压接的,加热线圈是由多股铝漆包线缠绕,看起来压接部位是没有洗掉绝缘漆层的。大功率电器的线路如此制作,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

时间关系,忘了拆开铆接部位看看内部了。
其实这种情况也不限于美的电磁炉,其它品牌也有,可能是销量少,发现的不多。下面这种线头应该好多了

楼主:
洗掉漆层的化学品应该有吧,哪种比较好?大家推荐一下,便宜好用的,毕竟使用的地方不多

网友:
这种情况品检不过关。

网友:
低价竞争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洗掉漆层的化学品应该有吧,哪种比较好?大家推荐一下,便宜好用的,毕竟使用的地方不多 ...

第二图的都处理的那么好了还不行,那把漆洗掉重新压接能有改善吗?不太容易吧,这种百十多块钱的一次性的东西,维修它能赚回工时费不?可是不修的话这东西又会变成废品……,之前也是图便宜买了两个电饭煲,用没多久里边的防粘锅图层就掉了,伤不起。

网友B:
我见过的都是用螺丝固定的,没有这种焊上去的,几十块钱制造是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
印象中美的产品从来就是劣质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图的都处理的那么好了还不行,那把漆洗掉重新压接能有改善吗?不太容易吧,这种百十多块钱的一次性的 ...

第二图接头是拆下来就这样子,看着干净,实际上铝线已经氧化了,一碰就断,继续用这个加热盘,这个接头必须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都是用螺丝固定的,没有这种焊上去的,几十块钱制造是用螺丝固定的 ...

螺丝固定的九阳的多

网友C:
我觉得不是你想的原因。
主要是用的是家电级别的无铅焊锡。这个在安装的时候如果受力了或者用久了就是会这样的。
重新用有铅焊锡处理好就没事了。

你说比较好的那个线盘,你看中间没有空隙,那就是铜线盘,铜线盘是可以直接焊接或者用螺丝锁紧的。。。

解决方法肯定是有的,只不过一来没必要,二来。。。算了

网友:
大部分铝线盘都有这个毛病

网友:
确实不负责任

网友:
因为这个,我们这里垃圾佬都不捡电磁炉了只把电源线剪走
之前在垃圾桶旁边发现一个电磁炉,线被剪了,拆开,铜线盘
那个垃圾佬如果知道了,一定很生气

网友:
刚在B站看了视频,一样的故障,不过没烧这么黑。

网友:
这种应该用超声波焊接工艺,压接不行

网友:
铝线盘接头处理,一直是大问题,来学习一下

网友:
线盘是铜漆包铝线,大电流,电热转换效率低,发热量大。接线头肯定撑不住。

这类故障见多了,

在线路板焊上铜的接线柱,然后和线盘接头用螺母夹住。

网友D:
现在的小家电就是电子垃圾,偷工减料,基本一次性的,新的都不经用,就是修好也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是你想的原因。
主要是用的是家电级别的无铅焊锡。这个在安装的时候如果受力了或者用久了就是会这 ...

不用跟我抬杠。最后一图是网上随便找的,忘了拍实物照片了。你要是想看别的品牌加热盘接口的制作情况,我可以拍照片给你,因为手头有近二十个电磁炉,都是铝线盘的,因为最近铜涨价厉害,铜的都拆了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小家电就是电子垃圾,偷工减料,基本一次性的,新的都不经用,就是修好也用不住 ...

主要还是设计制作缺陷吧。这情况全世界都有,比如琢美3000电磨,网上看到有定子的缺陷后(线圈接头太紧,容易震断),赶紧用硅胶加固了一下,用一年多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