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鉴别真假:拆一个华为5V4.5A快充,输出零点几伏了,偶尔又正常

楼主(2021-06-07):
求鉴别真假:拆一个华为5V4.5A快充,输出零点几伏了,偶尔又正常

网友:
假到无以复加~

网友:
大概率假的,lz节哀

网友:
假的,拆过mate9的原装,和这个完全不同!

楼主:
我去。
字数补丁.exe

网友:
一眼假,不用看了,丢垃圾桶吧

网友:
小黄鱼上的

网友:
现在充电器没有固态电容基本可以认为是假的。

网友:
小概率是假的,大概率是假的不能再假了而且是假的里面算差的。

网友:
  老板 你上面的大铁块真好看  ……

网友:
电容太low了,电路不是双片对插,基本上判断是假的

网友:
查线圈是否缺焊

网友:
高仿的,功率估计超不过15W。

网友:
还是自带的充电器靠谱啊

网友:
磁铁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