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无线电台取得成功

楼主(2021-06-07):
话说在短波段的业余无线电通信中,SSB(单边带)是主流的模拟通信方式
因此,能够自制SSB电台也是我这个Ham不懈努力的方向
虽然有商品机可以买来玩,但是,DIY的乐趣以及摸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就很难享受到了

首先,这个电台是参考了Hellocq论坛上面PANDA的设计,自己对电路进行改造出来的产物

电路确定后,画出电路板图,5块钱的打样,对于DIY来说真是省了很大事

采用贴片直插元件结合的方式制作,已经贴完了所有的贴片元件

在粗糙的学习了单边带的工作原理以及总结了N次制作失败的教训以及X次设计失误的基础上
把电路设计为模块化,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安装,调整,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首先是BFO拍频振荡器,这个振荡器用来产生单边带信号的载波,要求一定要稳定
稍有Hz级的偏差,都会造成信号严重的失真
这里采用的是晶体振荡电路,目的是配合晶体滤波器产生合适的载频
两颗金灿灿的3DG56,古老的国产元件,但是工作的非常出色
频率计显示的是BFO的实时振荡频率,要调到晶体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下面安装调整晶体滤波器,晶体滤波器和BFO是SSB信号产生的两大核心
这两个家伙配合好了,机器也就成功一大半了
晶体滤波器没有现成的,即便有,一是价格昂贵,二是必须订制,三是要反复调整
用4颗筛选过的晶体加电容反复调整
费了半天劲,调出这么个曲线

上面两个家伙调整好了,继续组装,目前,接收部分已经初具雏形
可以输入9MHz的单边带信号进行接收调试了
仪器参数是一方面,但是实际工作起来还得微调

调试中,没有单边带信号发生器,先用普通的信号发生器凑合着

把接收调好,下一步开始调发射,发射和接收完全走的两条路
先逐级调试,混频器已经输出了我想要的7MHz信号
还可以看出9MHz的中频泄露以及16MHz的本振信号泄露
因为没有加滤波器的缘故,它们也被推动级放大出来了
这也是制作的一个败笔,应该是布线出了问题,没有考虑的本振及中频的隔离

现在,已经可以正常工作了,只是末级功放管没有装
即便发射,只有推动级区区几百毫瓦的输出功率

此时,用之前制作的uSDX数字机对模拟机进行调试
调整BFO振荡频率,保证话音失真最小
再用信号发生器调整,确保接收灵敏度最高》》》
同时,调整末级发射管偏置,空载电流。。。。。。

电路调好了,该开始找家了
找到电缆线槽盖板一块

尺寸很合适,用来做机壳
一通锯和钻,变成如下情况
钣金加工只有一把手锯和一柄板锉,结果一通折腾,本来有所好转的TFCC损伤又加重了
又继续疼了一个礼拜还没好......

没有台式虎钳,只好用手虎钳折弯了,只是这个折弯效果...真是不敢恭维

勉强做一个盒子出来,还.......算是方形的吧

然后就简单了,一块往里塞吧
先做一个射频馈线,作为天线接口

然后组装,功放管已经就位,利用机壳作为散热

进行发射调试

最终组装好了,丑就丑吧

至于做好的电台性能指标如何呢?这不北京今天刚刚组织了验机
迫不及待拿去检验,非常顺利就通过了测试,说明DIY的结果得到认可
从此,这也是可以合法通联的无线电台了,半个多月的辛苦没有白费
执照上面又可以增加3台机器了

最后,是这个电台的指标
频率覆盖范围: 7035KHz-7069KHz(受限于本振限制,达不到7023KHz比较遗憾)
工作模式:SSB(LSB)/CW
最大输出功率:SSB-5.5W,CW-2.6W(实测)
供电制式:DC 12V-13.8V

等过段时间天线制作好,架起来可以用它尝试通联了

P.S.话说这个机器一共做了2台,这里展示的是2号机,它由1号机制作中发现的不足改进而来
但是电路主体架构没有变动,这里遇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两台机器末级功放均管采用2SC2078。
其中1号机器的2078是本地电子市场买的全新的,打仙童标的管子(仙童产日本管?)
2号机的2078是X宝上买的垃圾成色,接脚的拆机货,应该经过了油锅,封装都裂了
结果,同样的发射电流,1号机SSB输出功率3.2W,2号机SSB输出功率5.5W;
1号机CW输出功率1.1W,2号机CW输出功率2.6W
测试中1号机功放管发热,2号机假负载发热
仙童的管子,假货无疑了

完,谢谢观赏~

网友A:
无证驾驶很危险的…一直都想玩就是我这里好像考证比较麻烦…

网友:
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现在不在名录里的机器也给验机了?

网友:
大佬一出手就是大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证驾驶很危险的…一直都想玩就是我这里好像考证比较麻烦…

眼睛戴好

网友:
考了执照,厉害了,随便玩了。想起电影《黑洞频率》里有个无线电台的情节了。

网友:
密密麻麻看着就头大。。。。。

网友:
证怎么考,难考不

网友:
厉害word哥,盒子用的白铁皮吗?

网友:
电子工程师技术不错,钳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居然会钣金,机子好,壳子做得更好

网友:
这是高手 这是高手 只考出b证还没有短波电台的bi4leg路过

网友:
学习了,我这有证还没验过机呢

网友:
太厉害了  感谢分享

这是多少ham迷的梦想之作呀

网友:
请收下膝盖

网友:
厉害了,只考了A级操作证的仰望中

网友:
大佬膝盖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