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G微波炉烧保险,走进死胡同了!!!!!

楼主(2021-06-07):
先上一张型号

家里的第一台微波炉,用着一直挺好。直到有一天,启动时“噗”一声,没有显示不通电了。打开检查是10A电源保险烧断了,换上一个保险又烧断,再换再断,再见吧!
考虑到用了挺长时间,也许该买个新的了。新的买了,火力还不如旧的!感觉还是过去的东西靠谱,有把它翻出来修修。

测试门闭锁开关有两个接触触点不好,更换。上保险开机显示亮,启动微波,又烧保险。换保险,再开机,风扇打火。清理灰尘,再开机按下启动按键,又烧保险。
测变压器初级2欧灯丝绕组0.2欧次级绕组90欧,磁控管对地24欧,换磁控管,还烧保险。测电容对地对外壳无穷大,电容量1微法。测双向高压二极管,似乎有单项击穿,
没仔细查直接换,还烧。换接地高压二极管,换延时保险,还烧!!!扑街!
各位前辈高手,拉兄弟一把吧,谢谢!!1

接线是否错误?

这个机型没有高压保险。风扇绕组阻值正常,灯亮风扇转,转盘转,拆下磁控管接通,运转正常,接上磁控管,启动就烧保险。

网友A:
那你测试一下变压器绕组是不是短路了?把变压器次级断开再上电测试一下是否烧保险丝

网友B:
变压器对地有短路吗?
换的磁控管对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测试一下变压器绕组是不是短路了?把变压器次级断开再上电测试一下是否烧保险丝 ...

谢谢!
测变压器初级2欧灯丝绕组0.2欧次级绕组90欧
断开次级,不烧保险。

网友C:
换磁控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对地有短路吗?
换的磁控管对地?

谢谢!
都不短路,变压器次级线圈 引出线对地也有电阻,太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磁控管试试看

谢谢!
换磁控管,还烧保险。

网友:
检查下炉门的几个保护开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都不短路,变压器次级线圈 引出线对地也有电阻,太奇怪了

你说所的次级是接磁控管的不?
表测有电阻,高压不就短路了吗?

网友:
变压器 间闸短路了吧

网友D:
一般烧保险直接换磁控管,再烧如果换的是翻新磁控管就再换一个,仍然烧就断开次级高压通电听变压器声音,正常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声音,如果断开后仍然有老牛一样的嗡嗡声就是次级短路了,要换变压器,铝线变压器40多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烧保险直接换磁控管,再烧如果换的是翻新磁控管就再换一个,仍然烧就断开次级高压通电听变压器声音,正 ...

谢谢
磁控管换了2个了,都是翻新的。电阻测量没有问题,难住我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门开关不同步也会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所的次级是接磁控管的不?
表测有电阻,高压不就短路了吗?

谢谢
次级线圈另一端直接接地的,从引出端量,应该有电阻吧?我有点乱了,待我想想

网友F:
电容上有没有打火的痕迹,检查一下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换的是全新的磁控管吗?感觉可能还是磁控管问题

我的那个是格兰仕机械开关的老型号,带高压保险,烧的是高压保险,一开始换了个翻新的管子,用了一年声音越来越大,又烧高压保险了,然后花血本买了个全新的管子用到现在,声音也轻多了。

新旧两个管子比较,全新管子里的环形磁铁磁力明显比旧的高,猜想是旧的管子长期工作高温退磁了。

维修经历供lz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不是门开关不同步也会烧保险

谢谢
换了两个新的,测了很多次。是按了启动键才能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容上有没有打火的痕迹,检查一下

谢谢
电容也用新的代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烧保险直接换磁控管,再烧如果换的是翻新磁控管就再换一个,仍然烧就断开次级高压通电听变压器声音,正 ...

变压器各线圈阻值正常,也会出现故障吗?我真的需要再查查,谢谢

网友:
砰 这一声就是要换磁控管,换完磁控管要清洁透射板和加热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