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家用低频率,卫浴水暖扳手买什么最合理?

楼主(2021-06-07):
已有如下:

1. 活络扳手(8寸,12寸各一把)

人眼对大小,尤其是直径和体积,很容易估计不足。一开始以为8寸就够,其实12寸也还不够。问题是夹持变宽后,活络扳手长度、厚度也猛增。经常伸不进,碍事儿。左边是普通手机,大家比较便知。

2.水管钳(已有12寸)

相对而言,开口比活络扳手大。而且有齿,连圆管也吃得住。但很多逼仄之处,操作还是困难。

3.快速扳手(大、小号)

有效开口还是小了点,最大32mm。夹头厚度叫薄,操作比较方便。

4.普通大力钳(10寸)

当然,我的不是链条大力钳。图上这种用于家庭,实在是杀鸡用牛刀。

以下是未备的,大家帮忙看看,是否需要:

5.大开口活络扳手

还有一种,就是把普通扳手的夹头做得很大,有的自带刻度,可以估测直径。活动部分一边带齿,反插后可以临时充当水管钳:

6.铝合金大开口扳手

开口可达7cm,比上边钢制的那种还大很多。也可以自带刻度。很轻巧,容易操作。但强度和力矩肯定不够。有一种锌合金,甚至塑料的,更差劲。

7.快速水管钳

开口很大。但单手操作不易。夹持力也有限。

8.套管扳手

主要对付水槽和马桶的上水管。很多情况下,根本塞不进扳手。我目前有一个纯塑料的,只能拧4分六角螺母。6分的情况,好像不多?

9.其他奇形怪状就不说了。大概率中看不中用。

求指导:
一是要求轻便灵巧,适应性强;
二是家用,而非专业水管工,能遇到的最大开口需要多大?我之所以提问,就是因为水盆的下水器,50的,110的,对应的螺母超过6cm,一般扳手都卡不进。

谢谢各位!

网友A:
我猜有人会推荐钳式扳手

网友:
买个打印机,需要什么样的就打印什么样的,平时还能打些摆件、玩具

网友:
大口扳手,
快速扳手,的使力方向,用来拆锈死的水龙头起泡器有用

网友:
全部来一套

网友:
买买买,就象女人的衣服,工具也是,永远差一件.

网友:
想要一把万能的真不可能,全部来一把才是正道,爱惜使用能用很多年,值得投资

网友:
用到哪款就买哪款,慢慢就配齐了。

网友B:
个人感觉这个很好用,推荐一下,尤其是角阀上的进水管之类的

网友C:
我有同样需求,打算买第6种,还没下手,楼主先下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有人会推荐钳式扳手

有什么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同样需求,打算买第6种,还没下手,楼主先下手试试吧

如果您准备靠第六种一把走天下,那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这个很好用,推荐一下,尤其是角阀上的进水管之类的

其实套管扳手要对付的地方,哪有示意图中这么宽敞?如果连手都伸不进,套管照样很困难。所以您这个设计不错,可以考虑。当然,如果前期买较好的编织管,出厂时都已经套了一个塑料的六角小扳手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您准备靠第六种一把走天下,那肯定不行。

不是一把走天下,我跟你一模一样,也是1和2都有了,连有的规格都一样,1是8寸和12寸,2是12寸,哈哈
我还买了一把下图这种多功能卫浴扳手
不过还没机会试用,而且对4公分以上的也用不了
第6种是卫浴专用扳手,我觉得应该会好用

网友:
我有个快速扳手和套管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把走天下,我跟你一模一样,也是1和2都有了,连有的规格都一样,1是8寸和12寸,2是12寸,哈哈
我还 ...

嗯嗯。卫浴其实不需要很大扭力。正规产品公差小,密封圈合格,照道理手拧即可。拆卸的时候,也不会遇到锈死。高端的我也买不起,大概也就潜水艇、九牧这种档次就很ok了;五金店路边摊那种,啥配合都要缠密封带,然后必须扳手拧,拧得过紧还特么容易崩。

所以正常情况下,6应该可以;

您图中这个,我也看到过,感觉强大,但效率低,很多地方不一定卡得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卫浴其实不需要很大扭力。正规产品公差小,密封圈合格,照道理手拧即可。拆卸的时候,也不会遇到锈 ...

图中那个纯粹是因为便宜,就随便凑单买一把来备用

我之前也研究过一圈,觉得应该是第6种会比较实用

另外,这种工具家用没必要追求效率,几年用一次,一次是花几分钟还是几十分钟我觉得没所谓

网友:
某些时候大力钳比活动扳手还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有人会推荐钳式扳手

我不推荐凯尼派克钳式扳手

网友:
有需要了再买,台盆下水的大螺母的用  6.铝合金大开口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