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单身狗避暑公寓,,,第一版失败

楼主(2021-06-07):
太阳能系统首选方案1,方案1对蓄电池的要求不高,蓄电池只负责照明,并且可有可无。也就是太阳越大越制冷,没太阳就不制冷。
---------------------------------------------------------------------------------------------------------------------
经过几天测试,第一版失败
1,空间不够,舒适性差
2,冷却板会凝水
3,有限的空间风扇的噪声会放大,这个对狗的影响比较大
4. 半导体制冷片效率低,制冷效果不好

下一版:针对1-4设计成开放式

楼主:
建筑材料

猪脚上场

车载冰箱,先大卸八块,只用部分外壳制冷片和铝盒

楼主:
龙骨简单反腐处理,光伏板某宝2手单车拆机板

带载电压12v3.5A 还行

网友:
是个狠人,发现同款万用宝

楼主:
铝盒切开,重新打孔当冷凝器

原配的风扇噪声太大,重装一个CPU风扇

未完待续。。。。

网友A:
看这大小 狗子估计不会喜欢,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大小 狗子估计不会喜欢,有点小了

热起来,就会哪里凉快呆哪里了

网友B:
从撸主写的字来看好像年纪不小了,怕是有50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撸主写的字来看好像年纪不小了,怕是有50了吧?

说少了。。。。

网友C:
还真是单身狗公寓啊?用的是饮水机制冷器吧

网友:
说明看得准...

网友D:
有假包换的单身狗

网友E:
我邻居家的阿拉斯加都享受了一个月的空调了,晚上不开空调就在家闹腾,而且要开客厅的3匹立柜机。

网友F:
狗要赖在窝里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狗要赖在窝里不出来了

不会的,这可是超级变频,太阳小只能少,没太阳不制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邻居家的阿拉斯加都享受了一个月的空调了,晚上不开空调就在家闹腾,而且要开客厅的3匹立柜机。:lol ...

我家的不让进房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假包换的单身狗

童叟无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单身狗公寓啊?用的是饮水机制冷器吧

对的,半导体制冷

楼主:
今天就上了个冷却器

网友:
箱子壁必需做保温层。尽可能的留住来之不易的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