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倒车咔咔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07):
也不算倒车吧,毕竟没有倒档,就是倒着推就会感到明显的阻力,后轮咔咔响,正着骑没有问题,是哪个部分坏了

网友:
把链条拆了,齿轮坏了

网友:
倒车时把电关了试试

网友:
我的简易电动车是 链子该上油了

网友(2022-08-11):
新车就响的吧

网友:
是不是间隙没有调好

网友:
估计就是飞轮。很多这个坏

网友(2023-01-10):
我把车链子和脚蹬子都拆下去了,就怕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