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量产一直失败device removed without finish 帮忙看下 灯珠都快怼烂了

楼主(2021-06-07):
3281bb开镁光B0KB 固件是从3281AB里复制过来的(没找到3281BB直接开B0KB的工具) 对应的信息也都改了

感觉还是出现在固件上,应该是写不进去,跑完Verify CID/ISP(1)就出错
感觉是写完固件电脑要重新与3281连接,但问题是连接不上,显示无法识别USB,然后要短接在尝试

有人说在量产一次就行了,如此尝试了128次都不行!

网友A:
BB跟AB固件不通用,开B0KB用L06B的ISP即可

网友:
我有个SM3281AB也是同样错误。颗粒是美光NX5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跟AB固件不通用,开B0KB用L06B的ISP即可

是能开  写入跟K线是的。。。。找了个黑片工具 直接就能开 速度也是不行

经常能看到你的身影啊

网友:
找个Prescan版本的工具,设置里勾上low,然后开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