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铸工胶粘不锈钢镊子,人家说点焊下要10元

楼主(2021-06-07):
镊子从中间开了,原来点焊的不牢啊,事实证明粘的很牢,我还缠了几圈铜丝。

这个很硬的不锈钢镊子,尖头的,现在根本买不到。

可以很用力的夹线,可以狠劲的扎。
现在买不到了。
其实粘的地方并不受力。

楼主:
点焊,氩弧焊,好贵。

网友:
太丑了,就不能粘好看点吗

网友:
我有卡夫特的铸工胶,发现这个玩意儿干了很硬,如果被粘的物品表面比较光滑的(比如塑料,),那么这个胶水根本粘不住,直接能扣掉,粘过好多电子产品,最后都要掉,比较失望。

网友A:
打个孔,卯颗钉不好吗?

网友B:
可以用变压器自己做个点焊机嘛 ,500W 功率 ,次级绕3圈粗铜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个孔,卯颗钉不好吗?

要打两个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打个孔,卯颗钉不好吗?

我试过,用一阵以后会松动,又得重新把铆钉敲紧

网友:
用铜铆钉或者铁铆钉。

网友:
用锡焊不行吗?

网友:
特种助焊剂加焊锡,一样焊牢

网友:
打孔,螺丝螺母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用一阵以后会松动,又得重新把铆钉敲紧

不锈钢卯钉~~~前几天我刚买了卯皮具~应该不会送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变压器自己做个点焊机嘛 ,500W 功率 ,次级绕3圈粗铜条

点焊不了这么厚的不锈钢,需要更大功率的点焊机

网友:
一把全新的也才几块钱

网友:
不就是尖头镊子嘛,网上大把大把的有卖,价格也不贵

网友:
大家智慧多多

网友:
螺丝固定算了

网友:
看来多数都倾向卯

网友:
会打铁吗?把镊子那头烧红,然后用锤子使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