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工人兄弟改造个凉快的安全帽

楼主(2021-06-07):
工人兄弟不舍得花钱买太阳能的,人家自己改造的风扇帽子,让我gei焊接个线,的确起作用,凉快的很,我已亲自实验

网友:
都开了个大洞还怎么安全

网友:
抓到罚款6000,不罚不长记性...

网友:
这要被安管员的抓住,指定不能放过他。

网友:
这种改装最好还是不要搞,安全帽失去了本身最重要的功能了,其实买那种挂脖子上的风扇叶不错啊,价格也不贵。

网友:
搞个涡轮扇(笔记本散热风扇那种)挂帽子后面外侧,风口朝下,再用纸板或塑料板做个U形风道把风导到帽子里,不过这种风扇一般功率都比较大,12v的风扇单节锂电可能带不动,即使能转也是低速没什么风,估计要两节锂电串了才有效果,当然,也可以单锂电用升压模块

网友:
罚款事小,生命是大事

网友:
有现成的,别自己改,这东西涉及人命,多少都不贵

网友:
其实大多工人都是,随便一扣,真正出意外了根本保护不到直接就飞了

网友:
帽子有寿命的,做成外置气泵不破坏结构还可以更换

网友:
测试能过去吗?

网友:
一根钢筋飞来......
家属起诉赔偿80万  楼主连带责任10万  没证据证明到底你只是帮忙焊接 还是洞也是你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