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实际操作证明开关电源可以串联使用。

楼主(2021-06-07):
电动车48V电瓶完全没电了,充电器也忘了拿了,于是乎用了5个12V开关电源串联成60V人工值守充电,充电电流特别大充几分钟电源线就烫的很,就充几分钟,停几分钟。

网友A:
本来就可以 还能并联

网友B:
你还是把那几十个电源都。。。顺回来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把那几十个电源都。。。顺回来鸟?

没有没有,徒手掰了6个,其实不止20多个,后来发现马路对面的围栏上面也有十几个,不过都没弄了

网友C:
有些开关电源地线和负极是接在一起的,那种不接地线也可以串,就是会有点微微漏电

网友:
60v还是高了点哈哈哈

网友:
小命要紧幸亏不是锂电,锂电千万不要这样搞

网友:
电流太大,串段电炉丝限流啊

网友:
太贪心了,4个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串联一个12V的大功率灯泡试试。

网友:
电源,电池 都可以串并联。但最好是经过检测配对后才可以。随便找几个不同型号相同电压的额电源串联,并联的试试。。

网友:
铅酸这么充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
连接电瓶 的线细些长些,当限流电阻,大胆冲。铅酸耐操得很。

我还用过电容降压充电呢,但是阴差阳错,当天出差忘记断电,交待给同事,他居然也忘记了,充了两天,电瓶去了大半条命,里程明显不足了。

网友:
一般用没问题,如果用的比较大,需要均流。

网友D:
如果铅酸电池组也有均衡板,是不是要耐用的很?网上卖的都大贵贵

网友:
我看成     实际操作证

网友:
同款万用表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铅酸电池组也有均衡板,是不是要耐用的很?网上卖的都大贵贵

铅酸电池均衡得每一格,一组一均衡效果应该不会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可以 还能并联

并联肯定没什么影响,串联的话,说是怕不同电源内阻功率数据不一样,导致累的累死,闲的闲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开关电源地线和负极是接在一起的,那种不接地线也可以串,就是会有点微微漏电 ...

我这个还没有注意呢,没有测试直接串联通电了,那岂不是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