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首拆!TP-LINK WAR-450L路由器ver2.0

楼主(2021-06-07):
上次说450l路由器网速的问题,怀疑是自己维修把哪里弄坏了,这次闲鱼65重金淘来了450l 2.0版本的路由器。结果发现,这玩意也是这个b样,无线几乎跑不上百兆。无论是k30还是华为m6,最多跑上90mbps,最快102mbps来回跳,然后就低于100mbps了。你说2.4G跑不了百兆,为啥子war1200l和wdr8620轻轻松松上130mbps?这一波实属没看懂。既然这样,拆机是必须的了,看看2.0是什么货色。

最大的外观变化是指示灯的位置从左←跑到了右→。不同于1.0版本从底部标签处的1个螺丝,这次变成了4个,其中3个藏在脚垫里面。

拆机时还得注意,整了半天才发现不对劲,毕竟1.0只有标签处有螺丝。开拆

真的无语,主板直接变成1.0版本的2/3了,整机也有1/4面积是空的,指示灯直接了小板飞到开孔处,我直接无语

顺带说一句,数码之家这个咋回事,明明码好了字保存了结果又不见了,换了平板也是这样,你知道我有多崩溃吗,整一整咱的服务器行吗?

不说了,主板不再是以往的异形主板,而是方方正正。上次数过1.0版本6颗电容,2.0只有4颗。。。供电方面也缩水了,看图吧。。。1.0版本的天线是用ipex座子,可插拔,而2.0直接焊死在主板上,动弹不得,如果想把2.0天线换给1.0完全不可能,线也非常紧凑(短的要死)。取出主板只能焊掉天线。。。啊啊啊爷青结。。。以后不买tp家企业级了。。。

主板的芯片还是老样子,螃蟹家的rtl8367s交换机,身为CPU并兼职2.4G无线芯片的qca9563芯片。内存老样子,晶豪esmt的128MB的ddr2还是ddr3颗粒?华邦的16MB闪存,两个大屏蔽罩,右边是CPU部分,左边是功放

功放至少没缩水。。。勉强吧。。。
看看电源,还是老样子,不过感觉还是比1.0少了点料。盲目堆料不一定好,但是一点料都没有说不过去了。这个交代要是交不出,可能真得用胶带胶一下tp的销量了。

总的来说,2.0真不咋地,还是赶紧转手。不过这玩意居然有tplink的商业云APP管理,应该只有2.0版本才有,具体参考背面的二维码,好像没有二维码的都没有这个功能。真看不懂,1.0明明也可以整上APP,但是就是1.0不能支持2.0的固件??交智商税了。。。
码字不易,疯狂砸币。佛系更新,当看着玩,以后再也不推荐TPLINK了。。。
几张自己日常拍图片分享一下

网友A:
撸主怕是要被人说是交税了...

网友:
2.4G WIF本来就很难跑满百兆

网友B:
你以为三贱客的称呼是徒有虚名,徒有其表,浪得虚名,名不副实?

有这折腾的精神,买个R6300,R6400之类的,轻松跑800M,速率储量足够。

网友:
这企业级的路由一如既往还是三剑客。

网友:
那么多选择 就不要选择 TP 了 哈哈

网友:
要求不高,相对便宜吧,合适几年一换的!

网友:
802.11n 2.4g wifi4时代 百兆确实很难 毕竟都是老技术了 802.11ax 2.4g wifi6 轻松百兆以上没有问题 实测

楼主:
看图吧铁汁们,1200l的2.4G跑得了113mbps,450l只能跑98mbps。。。都是2.4G凭啥1200l跑这么多?450l不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为三贱客的称呼是徒有虚名,徒有其表,浪得虚名,名不副实?

有这折腾的精神,买个R6300,R6400之类的 ...

哈哈哈,真的是夺笋,企业级也坑

楼主(2021-07-29):
引用 网友A:
撸主怕是要被人说是交税了...

哈哈哈,没事,税费不高

网友:
这个相机偏色也太严重了啊~

网友:
我家两台TP的扔阳台壁柜里了,改用网件R6400和思科EA6700,用着非常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