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自己缝车方向盘套永远有点丑

楼主(2021-06-08):
自己缝车方向盘永远是有点丑,这个追求美观还是出钱叫专业户的好,呵呵,在杂房看见一个方向盘皮套,也不知道是我以前那台车的时候买的,丢了可以盘他就完了

网友:
确实是有点丑呢,当然,主要还是这个套太差了,跟方向盘也不配套

网友:
这么好的本事,自己缝安全套吧。

网友:
套大了一点。

网友:
为也太丑了,套套尺寸不配啊还是收边没收好,3点和9点是压进去的吧

网友A:
这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套, 谁能看出来是什么车?

网友:
楼主,你首先皮套没选好,不是车型100%匹配,手艺没把握应该选黑套+黑线,红线太醒目.可以参考下我的成果图。

网友:
没时间弄,我是直接买一个套上

网友:
一直裸奔不用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人都在关心这个套, 谁能看出来是什么车?

这仿丰田的仪表盘,应该是比亚迪。中文的按键标识,比亚迪无疑。

网友:
自己缝了两次,每次缝完就发誓不再缝了,可是又买了把套,等有空的时候更换一下,每次都是2-3个小时,折磨。

网友:
行吧,能用就行

网友:
我的方向盘从不用套

网友:
针线活不行阿

网友B:
都是细致人,都开始做针线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细致人,都开始做针线活了

数码论坛的大师们很多人玩的更加高端比如说自制电刀亲自割痔疮,三D打印苏联星型战斗机发动机修复,电烙铁按五行八卦定凶吉点痣

网友:
真巧,前段时间我也缝了一个 求加分:lol: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50160&extra=

网友:
主要是你没有拉紧缝线

网友:
我也想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