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款三星等离子电视大概率是哪里坏了?

楼主(2021-06-08):
前两天孩子正看电视,看着看着,指示灯那里就闪一下白光(孩子描述),然后电视机就再也开不起来了。遥控和摇杆按键这两种操作,无论怎么按,电视机都再也没起来了。

然后今天我就想着把它拆开看一下吧,虽然我不会修,但是看还是可以看一下的吧,嘻嘻。

没想到这玩意还挺好拆的。

后来又仔细试了一下,就是开机指示灯会慢闪3下,之后就不亮了,全程屏幕没有一丁点的反应。

根据大佬们的经验,这个大概率是哪块板的问题?能指导更换零件或者我直接淘宝买个板换上去也行

楼主:
还有,我在这块板上面发现一颗按键,窃以为是Reset键,然后就长按了十几秒,松开之后发现指示灯常亮了。后又再短按了几次该按键,按的时候电源指示灯熄灭,松开之后常亮。

网友:
说了也没用,等离子都是Y板和Z板坏的多,就是有排线连屏幕的两个

网友:
电源部分和主板都有坏的可能,没有电压参数,无法判断,最好找专业维修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在这块板上面发现一颗按键,窃以为是Reset键,然后就长按了十几秒,松开之后发现指示灯常亮了。后 ...

第二张图,是电源板,取下来,电容先放点,然后测试一下各个MOS管是不是有短路,如果发现有短路情况,去买一块一样的回来换了再试试。
重点检查图中右下角三个绿色电容上面的那几个,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片状电容开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是电源板,取下来,电容先放点,然后测试一下各个MOS管是不是有短路,如果发现有短路情况,去 ...

好的,谢谢,今晚回去就试试,如果只是电容坏了,买颗电容换上去应该也不难吧,有电烙铁

网友B:
第一张电源板看到好几处黑了,二极管那里测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电源板看到好几处黑了,二极管那里测量下。

有可能是灰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今晚回去就试试,如果只是电容坏了,买颗电容换上去应该也不难吧,有电烙铁 ...

电容如果真炸裂了,会烧MOS管,只能换板,哪是电容那么简单。
这管子非常特殊,不好买,换板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如果真炸裂了,会烧MOS管,只能换板,哪是电容那么简单。
这管子非常特殊,不好买,换板是最好的办法 ...

mos管正接漏源极,读数0.4,0.5,反接短暂读数1.x-1.9,然后就没读数了,是不是mos管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如果真炸裂了,会烧MOS管,只能换板,哪是电容那么简单。
这管子非常特殊,不好买,换板是最好的办法 ...

4颗mos管,有三颗的外侧两只脚是导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颗mos管,有三颗的外侧两只脚是导通的

取下来测量,MOS管网上随便查一下,就知道这么测量了。
一般是只有2个脚之间是二极管压降,另外一个脚是触发后导通。
这板上,好像就这两个MOS管很特殊,其它的管子可以参考一下测量方式。

我原来遇到过一次,最后是换板,买不到正品MOS管,网上卖的都是假货,装上去,通电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下来测量,MOS管网上随便查一下,就知道这么测量了。
一般是只有2个脚之间是二极管压降,另外一个脚是 ...

报告,4只mos全拆下来测了,没有问题。接下来测哪里

楼主:
引用 楼主:
4颗mos管,有三颗的外侧两只脚是导通的

这是在没拆下来的情况下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4只mos全拆下来测了,没有问题。接下来测哪里

那就不清楚了,测量各个位置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测量各个位置的电压是不是正常呢?

可否加个联系方式指导我下一步的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加个联系方式指导我下一步的工作?

我只是几年以前遇到过一次而已,当时是烧管子,最后换板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