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靠近角落的螺丝用什么电批比较合适

楼主(2021-06-08):
像这种靠近角落的螺丝,大家一般用什么样的电动工具,太靠近角落,一般的工具不好下手

网友:
扳手来吧,好象有一种可以旋转的连接杆,估计也可以

网友A:
加一个万向接头就行了。

网友B:
还有这种

网友C:
L型转角,批头拐角器,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这种就手动吧,别考虑电动了
3、4楼推荐的工具就可以,或者用开口扳手也可以搞定

网友:
如果一直干这活需要买一个90度电扳手,怕扭矩不够需要买气动电扳手!!!

网友D:
批头拐角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L型转角,批头拐角器,可以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批头拐角器买过,但是觉得用起来不是特别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

这个也买过,拧小螺丝还行,不能承受大扭矩,而且不容易用上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万向接头就行了。

这个还没用过,回头买一个试试

网友:
棘轮扳手最省力

网友:
手动开口扳手不好用吗有短的扳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批头拐角器

这种承受不了重力,冲击起子突突更不行.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手动的靠谱...

网友:
电动棘轮扳手

网友:
这个我用冲击批打坏过弯的连接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