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盒子自带的软件 如何才能真正的删除?

楼主(2021-06-08):
root  后也不能真正的卸载  或删除。开机还会有 。
其他 tv助手  也除不了。
或者  说有办法   能替换掉原 app
谢谢

网友:
root后,用RE文件浏览器进入\system\app文件夹,删除你不要的apk

网友:
找个会封装系统的人重新搞一下。

斐讯T1盒子,用YYF的固件,里面也自带好几个不想要的东西,还删不掉。

要是有坛友能二次开发一下,去掉那些垃圾以及暗坑,就完美了。

网友:
说了一堆没用的信息,关键信息呢?盒子品牌?盒子型号?

网友A:
无解的,就算刷其他系统还是有自带的软件的,开发固件的人也需要吃饭的

网友:
开ADB,然后悟空桌面PC管理端可以直接卸载,但要小心删错,关键的APP删掉了就板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解的,就算刷其他系统还是有自带的软件的,开发固件的人也需要吃饭的 ...

利益驱使

看看有没有高人

网友:
做在固件里,开机先自检看看有没有掉肉,如果掉了,自动调用程序下载数据,所以

网友:
只能刷机,搜索纯净版固件

网友:
2楼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网友:
https://www.znds.com/tv-1137901-1-1.html
这是 我的电视,也是root后出现自带软件无法删除,明明从system/app删除了,开机又回来了,至今无解

网友:
1、用工具或者adb禁用或者删除/system/app/下相关app文件。
2、关闭自动更新功能,否则升级就回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