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点焊机添加一体点焊笔

楼主(2021-06-08):
买了点焊机就一直心仪一体点焊笔,做电池组可以事半功倍,但自己做,懒也太费时间!看坛子里做下来的材料费用比买新的貌似也不便宜,当然最大开销还是运费。偶尔逛撕逼鱼看到一卖家出售闲置一体点焊笔,价格35包邮非偏远,私聊看照片不错立马拿下。卖家图

3D打印的,用的3*15铜排,用料可以!
买家图,卖家就用一个气泡袋发过来,遇到暴力运输把鸡鸡干骨折了

和卖家协商,试着恢复偏心点焊针

根部断裂无法修复!
确认收货,卖家退了五元做补偿,皆大欢喜!
点焊笔到货几天就开始研究连接线,最低标准25平方,马爸爸家转了几圈,发现评价都不咋地

本地五金貌似也没看到过类似透明的软线
过了几天偶然想起08年给铁矿买了两台100多千瓦旧电机,当时尾部启动花环连接线太短用不到就被我拿回家里了,回仓库倒腾了一下从中取了两根没有标记的线,有标记的是35平方的太粗了,细的对比点焊机带的线差不多,就是单股铜丝比较粗,而且一端还给我砸好了铜鼻子

长度够用

砸好铜鼻子还敷锡了

单股直径0.62毫米,千分尺卡的,一根92股线,合计25平方多一点

就是硬度比较高

也不知道什么材质,橡胶二十多年也没变质老化,柔软度很高,不怕火烧!
本地买的快速接头公头,一对6块,尺寸如图
用强磁可以吸附

黄铜材质含铁,强磁吸附很正常,有吸力但不是很大

铜线收纳皮是铁镀铜,直接扔货

前一阵买了两组垃圾电池,电路板没扔,电池连接带是铜的,用那个包裹铜线

包裹效果挺好

顺便把点焊机配的线检查一下,发现商家没有安装收纳皮,直接螺丝压紧部分导线,效果估计只有正规的80%。铜皮够用把线包裹一下压紧,瞬间提升战斗力

买成品点焊机的都看一下吧,估计95%都是直接螺丝压紧!
制作完成,测试接触电阻必不可少,电阻0.54/0.55毫欧,一致性可以

一体点焊笔电阻0.12/0.30毫欧,氧化的原因,擦擦就好

连接好接触电阻0.69/0.70毫欧

点焊效果以后测试
小插曲,测试效果的时候把没有电压的电池点漏液了,然后电池有电了

测试容量还有1800多,测试完毕电池直接扔垃圾桶了

结尾

网友A:
其实焊锡补补就行 自收5元焊接费用

网友B:
这么硬的线,淘宝十多块买一米硅胶线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焊锡补补就行 自收5元焊接费用

当时没想到,想到的时候焊针掰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硬的线,淘宝十多块买一米硅胶线多好。

淘宝上厂标线,同行国标线,国标线明目太多,看价格好一点的大概要25一米,但也有几个差评,比如硬或者平方不够等,线鼻子红包买了,硅胶线25平方大概35左右,良莠不齐也没敢下手,等以后有好的推荐再下手,点焊机在我这里是玩具,基本用不到,短期就不折腾了

网友C:
断点如果想要高强度,可以买一点儿铜铝焊条喷枪焊接后的硬度和强度远超紫铜本身~

网友D:
电极是氧化铝铜,估计不好焊接,点焊时不粘黄铜不粘铝镍等

网友:
打磨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点如果想要高强度,可以买一点儿铜铝焊条喷枪焊接后的硬度和强度远超紫铜本身~ ...

不折腾了,不是偏心的焊针买了几个凑合用吧

网友E:
又一个点焊电池的利器做好了

网友:
35这个电焊笔还有吗?
我想要一个

网友F:
这个内阻测试仪  准吗

建议买些质量好的0欧下的电阻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极是氧化铝铜,估计不好焊接,点焊时不粘黄铜不粘铝镍等

没试过焊锡可不可以,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一个点焊电池的利器做好了

很完美,就是导线偏硬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内阻测试仪  准吗

建议买些质量好的0欧下的电阻对比下

比较靠谱,有三个用日制电阻表标定过的四线精密电阻校准过

网友:
河北那边卖的国标接地电缆线还是够标准的,现在铜价涨了,线的价格也涨了,原来25平的13左右一米,现在要18。

网友G:
92根,你可真有耐心一根一根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92根,你可真有耐心一根一根数啊

测试平方数必须得数啊,自从有了内径千分尺,对多股电缆是否虚标特别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靠谱,有三个用日制电阻表标定过的四线精密电阻校准过

哦。  这类电子工具太多克隆版本  一直不敢下手买

网友:
你是没找对商家,我上次在某宝上买的25平就很足量,人家直接放了截面图标明了线径和外皮厚度,实打实,可惜当时只买了2米,很快用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