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MC-JSN32C电饼铛弹簧连线折断

楼主(2021-06-08):
    亲友的美的MC-JSN32C电饼铛不加热,经查系弹簧连线折断所致。这个电饼铛油污太大了,不忍下手!

MC-JSN32C电饼铛不加热

单独给电源控制板加电正常

电线折断,弹簧套管烧断

上下发热管正常

网友A:
也是给朋友修电饼铛,那个油 啊那个多啊 ,拆咯拿到厕所,洗衣粉,洗涤灵,刷子,钢丝球,热水伺候上,刷完晒咯几天,换个开关好了。
感觉不像是维修像是给他刷电饼铛呢

网友:
电路板还是挺干净的。不用电饼铛就是怕油呀-不好洗。还是直接用家里的饼锅烙饼 容易清洗的多。

网友:
这电饼铛电路好高级
小熊的电饼铛,电路板其实就是个定时器用来控制蜂鸣器,每个按钮设置不同的延时,到时候蜂鸣器响一下。 完全不去控制电热丝

网友:
关节处的连接线确实容易断,尤其是线粗、线多的时候
PS:搞完手都得多洗几次哈

网友:
电饼当我就没见过干干净净的,都是油腻的一塌糊涂。。。。。

网友:
这个东西用起来是好 ,就是打理特别麻烦 。
所以油腻腻的也是很正常

网友:
生活水平高,油水都大

网友:
烙两张尝尝:titt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给朋友修电饼铛,那个油 啊那个多啊 ,拆咯拿到厕所,洗衣粉,洗涤灵,刷子,钢丝球,热水伺候上,刷完 ...

所以说让他先清洗干净再接手修

网友:
厨房用具都这样,是够油的,比起油烟机好多了,那才叫个脏。

网友:
这疲劳损坏,估计大婶每天烙好几百张饼。。。。

网友:
过去同事的一个电饼铛也是翻盖处断线,没敢修理,我说别再用了,买个新的用安全。

网友:
厨房电器都比较油,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