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捡片一片32G黑胶体加铝衬片留做使用

楼主(2021-06-08):
捡片一片32G黑胶体,内部空的什么文件都没有

后背标识,BHL C1032G

找了个LED灯条宽度正合适

利用原有的螺丝孔当挂孔。

剪裁,打磨

胶合

热缩套管加固一下

网友:
你们城里人真会玩

网友:
这种盘先确定是不是扩容才用的放心

网友:
这个坏了更麻烦啊

网友:
热缩管一套上感觉瞬间难看了好多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网友:
尾部两个小触点焊接上LED,插上电脑还是很闪的

网友:
散热性能更好了

网友:
插反了,电脑
usb会不会短路

网友:
看网上有人用打火机电击修复的,我试了没成功。

网友:
这还能捡到? 并且还这么新?  我怀疑是不是别人买的U盘,中间那个芯掉出来了,那位回去一看,估计气到不行,U盘就剩个壳了,没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