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映泰S150-120G固态硬盘SM2258XT主控恢复数据并且开卡维修

楼主(2021-06-08):
此硬盘收到的时候在windows系统下不认盘,先来张全家福

能看到主控是2258XT  单贴flash丝印是29F0IT2ACTH2

接设备看看主控和FLASH信息,因为认不到硬盘,所以需要短接

短接后能认到1G,选择相应的主控2258XT

选择相对应的LDR版本

此时就能看到了SSD的基本信息,芯片ID89A40832A100等等信息

进入安全模式后需要加载合适的ROMDEBUG和创建编译器,大概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编译过程(此截图是编译后的图片)
编译过程没有报错,很顺利。

编译完成后需要做镜像,此时打开0扇区得到正确的分区信息,证明分区没有错。

再打开硬盘编译后的硬盘内容,此时能看得到硬盘里面的所有资料,因客户资料保密,只能打上马赛克,至此恢复数据结束。

应客户要求如果能维修就给他顺便开卡了,接下来开卡维修

开卡过程很顺利,O已经出来,证明开卡成功

接下来还要跑圈试试,开始的速度还可以达到400多M,但后面速度就降下来20多M

哈哈,跑不过,看来坏块还是挺多的

网友A:
不错不错,以后数据恢复又多了一位坛友可以接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以后数据恢复又多了一位坛友可以接单

互相学习

网友B:
看着就高大上,这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就高大上,这是什么软件啊

MRT,类似PC3000一样的工具。

网友:
咸鱼上好多不认盘的SSD 拆了壳 估计都是自己搞不定了才出的。

网友:
MRT是武汉的托福开发的吧/看起来跟PC3000差不多啊/

网友(2021-11-22):
有没有开卡工具和配置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