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茶台劈腿处理及电磁炉拆机分析

楼主(2021-06-08):
前言:
天气越来越热,服役多年的茶台,突然因意外劈腿,虽工作繁忙,也需及时处理,同时对电磁炉也一并进行拆机分析。
先上爆照

1.劈腿处理

天天和电气电子机械打交道,突然发现,对木头劈腿处理没有啥概念,跨行业了

线路板用焊锡焊接,机械金属用焊机焊接,木头咋整?

凑合粘接以下吧,中间拧个木螺丝,坚持坚持

有会木匠的请指正

涂胶,为了结实,选了号称高强度的进口胶,双组分,类似国货哥俩好

哥俩好是挨个挤,比例看心情
老外的胶比例是1:1,随便挤也是1:1
这也是需要学习的地方

劈腿缝还凑活,来来来,涂上

结果

虽然粘的比较结实,虽强力撮合,但劈腿后还是有裂痕
劈腿故事完

分割线

---------------------------------------------------------------------------------------------------------------------------------
2.电磁炉拆解

这个茶台是双灶,煮水一个灶,消毒一个灶

拆下电气部分,看看

正面,两个凸起

背面共用一个风扇

拆开后内部,两个线圈,最下面是按键版主控IC

按键板,三星单片机,干细活的

主板,干粗活累活的

没事把主要元件功能给标了一下,两个电容忘记哪个是谐振了

主板评价,没有igbt温度检测保护,还有好多细节不说了,一般般吧

主要元件IGBT,H20R1202

H20R1202参数说明

品牌:英飞凌Infineon
封装地:菲律宾Philippines
封装:TO-247
极限电压:1200(V)

极限电流:20(A)饱和压降Vce(sat):1.55V

按键正面功能

自动泡茶就是自动加热
手动泡茶,功率显示200-800-1200,其实就是间歇-稍微间歇-不间歇,通俗说就是大懒-小懒-老实人
消毒开关是给另一个炉盘加热,功率不可调
泡茶开关是总开关

现在想在面板上加上个上水按钮(原来没有这个功能)

如何在不破坏原有按键面板的情况下增加呢?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有时间来喝茶

万丈红尘一杯酒

千秋大业一壶茶

祝各位每日心情愉悦,天天开心
文中疏漏,请多指教,以电子会友,互相学习交流

网友A:
木工用白乳胶的比较多

网友B:
要加个加水功能,买个V212A控制板换上,带A的!别问我怎么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加个加水功能,买个V212A控制板换上,带A的!别问我怎么知道

对头,假货宝上买孔位差不多的换上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头,假货宝上买孔位差不多的换上就OK了...

V212和V212A是同个模具,孔位和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这种电磁炉我最喜欢的外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工用白乳胶的比较多

紫薯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加个加水功能,买个V212A控制板换上,带A的!别问我怎么知道

好的,随后去淘

楼主:
212A很少啊,可遇不可求,慢慢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