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8AB要怎么挽救?Pretest Fail/FlashSetting.bin Not Found

楼主(2021-06-08):
本来是量产CDROM的,不知道是量产工具问题,还是哪个环节没搞对,ISP被干没了,换了一个最后那个图的量产工具跑pretest 3700多秒了,也不知道能成功不?容量那一栏是0,是不是不正常啊?

网友A:
  提示很明确    没有找到  bin文件,自己看看量产工具里有没有这个文件

网友B:
intel L74A 3268还是很好开的。根据id选一下isp,不要用tsop standard type,正常32g速度读100,写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 L74A 3268还是很好开的。根据id选一下isp,不要用tsop standard type,正常32g速度读100,写50左右。 ...

你的意思是DBF这一栏选3268AB,下面选intel的颗粒型号,那ISP该怎么选择呢?ISP有很多,这个截屏还列全,不知道应该按什么规律去找对应的isp?

网友B:
FLASH_89A825CBA900_ISP=SM3268ABISP.bin   可以勾选DDR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_89A825CBA900_ISP=SM3268ABISP.bin   可以勾选DDR

感谢感谢,按你说的,终于把U盘量产好了。

网友(2022-11-30):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按你说的,终于把U盘量产好了。

我也卡在这里了,大神这个是选哪个ISP的?

网友:
flash没识别到。手动选好CID那项。

网友:
感谢分享。
3268AB的2.5.49版本是不是太老了?换个版本吧。我手里也有两OCME这片子,贴在903上了,读写在220/110左右。因为没有4K还想着拆下来贴到3281上,估计不得行。话说4K除了3281系列别的还有什么好一些的么???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A:
提示很明确    没有找到  bin文件,自己看看量产工具里有没有这个文件

需到同样的问题,看来想旧物再利用还需要多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