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江西42岁电工跪求天警监控摄像头的密码是多少

楼主(2021-06-08):
两元一斤收了些摄像头拿回厂里用ip软件找到了它的ip地址但是打开之后发现要密码'!因平时用的多是一些海康威视的好解决这种的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改密码!
画面是这个样子的

回家的路上还顺手拍了张图片给帮我的看看

网友A:
密码666666:lol:

网友:
如此粗壮的大腿让我自愧不如

网友:
拆咯呗 没准有复位呢

网友:
用原厂的软件试试,只要用哪个软件搜得到,剩下的就好说,捷高,尚维,天时通,等等。

网友B:
大姐姐肤白貌美.四肢发达,领回去做媳妇吧

网友:
admin

字数字数

网友:
标题风格不一样了。

网友:
打电话直接问

网友:
0755-532826865打电话问厂家就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网友:
这腿,又白,又壮!

网友:
不是有电话吗,直接打电话问简单粗暴,这种不可能用于公安系统,所以一般不会保密不告诉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姐姐肤白貌美.四肢发达,领回去做媳妇吧

你这是让他四婚啊!

网友:
有大白腿看,研究这破玩意儿干嘛?

网友:
我是来看看美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码666666

试过没用还试过123456  123  12346678  888888  000000  admin  9999999简单的密码都用了个遍

网友:
确实。之前有个海康摄像头有密码,用不了,后来淘来个海康录像机,没想到这个录像机可以把海康的摄像头秘密清除了

网友:
下个UC,恢复出厂设置,密码就会变成默认密码,然后你再重新设置就可以

网友:
http://www.sztjaf.cn/list-99.html
看看这个有恢复出厂设置,没头没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