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OSE拆解:拆个三无的充电宝&暖手宝。

楼主(2021-06-08):
真正三无产品一枚
外观一个产品信息都没有。

除了这个贴纸上有几个字。。。

电量指示灯

手电筒

手电筒亮度还凑合。

外壳看不见螺丝。就把那个贴纸掀开了,果然里面有螺丝。

拆掉螺丝以后还有好几根线。

抽出来发现里面居然还有加热功能。。。

两面各一片。

电路板

加热片拆下来先。

其中一片中间夹着一个NTC。

阻值大概3.3欧

4V电压下电流1.4A左右。

3X18650

卓能的电池。

拆下来的电路板。

电量指示灯和开关。

2835的LED

电路板背面肉还不少。

无标IC一枚。

8205A

FM6316移动电源专用IC。

DW01

装好试了下,加热的时候恒温40度左右。

U口空载5.12V

0.9A负载4.96V

1.65A负载4.49V。

网友A:
测一下最高温度多少?

网友B:
蓝皮电池里有些是含制作cpu的原材料

网友C:
新奇的东西,有高温保护好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蓝皮电池里有些是含制作cpu的原材料

你直接说沙子的了

网友E:
储电放热,感觉好浪费哈哈

网友F:
袖珍小巧,可以走夜路了

网友:
不错啦,还可以当暖手宝用

网友G:
充电宝有点儿辣鸡了 ,暖手宝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最高温度多少?

恒温4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皮电池里有些是含制作cpu的原材料

没有,三节全部是正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奇的东西,有高温保护好评!

把NTC拆了,是不是可以烤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说沙子的了

木有沙子。全部正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储电放热,感觉好浪费哈哈

不然呢。。。带个暖水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袖珍小巧,可以走夜路了

当手电筒的话,个头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宝有点儿辣鸡了 ,暖手宝还可以用

充电宝可能仅仅是个功能了

网友H:
ROSE是美女还是隐藏的抠脚大汉,,现实生活中还真没碰到女性玩这些东西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ROSE是美女还是隐藏的抠脚大汉,,现实生活中还真没碰到女性玩这些东西的。。。。 ...

说明你还太年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