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无线不能上网,咋回事?

楼主(2021-06-08):
前几天移动换了个光猫,本身就带有无线的,但是能连上不能上网,看一下无线设置也没看出什么来,懂行的指点一下吧,谢谢喽!

网友A:
这个必须是路由模式才行,桥接不行的,还有就是下发数据没绑定无线的话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是路由模式才行,桥接不行的,还有就是下发数据没绑定无线的话也不行 ...

在哪儿设置呢?

网友:
打10086立马有工作人员过来帮你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儿设置呢?

要有超密,进去上网那条绑定无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儿设置呢?

找电信的人帮你搞

楼主:
人家说开了呀!咱也不懂…………

网友:
上面有个二维码,扫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说开了呀!咱也不懂…………

那就让他再来一次,能上位置,不能上要来有什么用,不过我觉得电信,移动送无线设备,这么没有良心的公司坑定是另有所图,可能是用着我家的电费推高清通话的用处

网友:
这个一般是两个帐号,常用的是普通帐号,没超级权限,很多功能设置不了。另一个就需要超级帐号了,需要破解,网上搜下教程。

楼主:
本来想着用光猫上的无线,就不另开一台无线路由器,省点电费!但又看网上有人说光猫上的无线性能不好,远不如另用一台无线路由器呢,这样俺还是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着用光猫上的无线,就不另开一台无线路由器,省点电费!但又看网上有人说光猫上的无线性能不好,远不 ...

光猫的无线很拉胯的,有的只有2.4G,用自己的无线路由器拨号,光猫只用个信号转换

网友:
光猫要路由模式拨号 才能用自带的无线上网
光猫用桥接模式就要用路由器才能上网

网友:
找个拨号软件拨上号也能上,以前试过手机连上无线,手机 上装个拨号的,拨上号也能上网

网友B:
工作人员都帮你设置好路由器拨号了,还要连光猫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着用光猫上的无线,就不另开一台无线路由器,省点电费!但又看网上有人说光猫上的无线性能不好,远不 ...

确实折腾光猫的无线没啥用,随便用个几十块的路由都要比光猫无线强不少。

网友:
我看过有人就是用一个光猫做拨号加WIFI信号真的不行,或者是我的手机不行?反正看人家用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作人员都帮你设置好路由器拨号了,还要连光猫干什么呢

有的家庭就没有路由器,只有一个光猫

网友:
移动光猫账号: CMCCAdmin 密码:aDm8H%MdA试试这个,我也是移动,改了桥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