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士顿kc2500 8贴 SM2262en toggle/土狗跳线位置

楼主(2021-06-08):
如图,短接的那个就是toggle 10k电阻链接到vccio
去掉以后上01t 测试通过

网友:
顶一下...参考*

网友A:
已经有东芝闪迪的开卡工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有东芝闪迪的开卡工具了吗?

本贴说的是把默认用凯侠的板子上Intel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