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RX8025T那几个闹钟设置寄存器,能不能作其他存放用途?

楼主(2021-06-08):
RX8025T里面有几个寄存器,0x07~0x0c原用于闹钟设置,实际闹钟设置也不会用到它,那么能不能用作存放单片机的其他数据?
先问问,再段时间有空做试验

网友A:
设备断电如果它不断电你就可以存点东西,要是一起断电就存在EEPRO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断电如果它不断电你就可以存点东西,要是一起断电就存在EEPROM吧

装了时钟运行的2032电池的

网友B:
你就差那点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差那点存储空间?

不是可惜那8字节空间,而是他可以断电保存又可以不限次数擦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可惜那8字节空间,而是他可以断电保存又可以不限次数擦写。

可以的

不使用报警功能时( AIE 置“ 0” ),地址从 8 到 A 的寄存器可以被当做 RAM 寄存器使
用。读定时计数器时(地址为 B 和 C)允许读取预装的数值,不使用固定周期中断时( TE 和
TIE 被置 0),定时计数器可以当做 RAM 寄存器使用。

网友C:
很有意义,
最近电瓶车换了磷酸铁锂电池,短短半月推车两次,
故而想重写表头程序,增加总里程,增加日里程,增加实时时钟,增加电压数字显示
其中日里程,计划用闹钟寄存器存日期变化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意义,
最近电瓶车换了磷酸铁锂电池,短短半月推车两次,
故而想重写表头程序,增加总里程,增加日里程 ...

我想过了,还是放弃用这个RX8025T的闹钟寄存器,因为有几字节其中有几位是控制闹钟启停的。
我之前面用过DS1307,里面有56字节RAM, 可以用那个时钟电池保持数据,这个DS13007是外接晶振,如果不考虑晶振的误差,那用这个DS1307是非常好的, 并且价格便宜, 国产兼容的有  华冠DS1307, 信路XL1307,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