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不花钱解决天猫精灵方糖TG-C1通病-电源插口脱落断裂

楼主(2021-06-08):
天猫精灵方糖采用4mm插头供电12V,由于震动跌落,很多接口松动铜箔脱落的案例。
今天遇到更惨的,不仅电源口母座松脱,电源公头也断裂了,本着不花钱把它修好吧。
没错,拿到手,发现插头断在里面了,想着把断裂的抠出来,换根插头即可。

2019年的产品,饱经风霜

抠出来断裂的部分,发现母座也空了,里面的插针不见了。。。。

先看看插头,断了半截,只能暴力拆开了

好家伙,正极叉簧断了一根,负极套筒断了半截,挺猛啊

白色塑料材质太脆了,线材倒是很粗

拆完插头,再拆音响,暴力

“顺利”拆开前盖,单喇叭,四颗螺丝固定在音腔上。
黑色音腔四颗螺丝固定在红色外壳

取出音腔,看到脱落的母座插针在壳体里面,

很不幸,正极铜箔脱落,电容翘起,断裂的正极插簧也在里面

仔细看看这个小板,母座4.0mm,买新的不够邮费的

决定暴力破坏母座,直接焊线

手边没有风枪,只能继续靠烙铁分离

最后得到破碎的母座和破碎的公头,准备直接焊线

板子正面铜箔已经不受力了,反面正好有测试焊盘,焊上。
线材需要穿过音响外壳,尼龙带固定一下防止脱落

负极焊在原来的焊盘上,牢固

测试12V电压ok

穿线,固定小板,很牢固,再也不怕摔了

上电正常工作

尾巴也很完美,一点也不丑

接下来就是沾回前罩了,原工艺是胶水,没有卡扣

一次性设计

顺利粘回去前面找,基本满意

最后还原事故现场,插头的正极插簧断裂一根,负极套筒断裂,
母座正极插针变形脱落,不得不说,天猫精灵的设计真是奇葩,
需要拖个插头用,随便一摔就烂了,拉动GDP啊,
反正照这个方案修复,没花一分钱,外观也尽量完好,
觉得有用的点个赞再走吧哈哈

网友A:
果然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然简单粗暴~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见笑了,
这个公母两头都坏了,买座子和头子不够邮费的,还是简单粗暴一点吧,能用就行,而且再也不怕摔了哈哈

网友B:
卖电器的非常讨厌咱们这样的人,缝缝补补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电器的非常讨厌咱们这样的人,缝缝补补好几年

哈哈哈,要不然咋说混论坛的都用破烂货哈哈哈哈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两个这玩意,好是好,但12V的电压设计和一定要插电源特别讨厌

网友:
一针见血大刀阔斧就是好了

网友:
换个地方开孔加母座更好

网友:
这个整点热熔胶固定一下比较好。或者另外开孔弄套typec充电系统、拖短尾巴用航空接插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见笑了,
这个公母两头都坏了,买座子和头子不够邮费的,还是简单粗暴一点吧,能用 ...

我那个usb小电扇挪来挪去的,屁股后面的引线用不久就破皮然后断线,接了几回想了一个昏招,直接把入线胶圈那里切开个口子,使点劲儿让线可以推入拉出,这样用一段时间破皮了就往里面推一些,然后等再破皮再推,反正里面空间大的很,比你这个还粗暴

网友:
原来买过两个天猫精灵,没电源,所以后来单独去买了5个4.0的插头,还好是用红包买的

网友:
这厉害了。居然是这么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usb小电扇挪来挪去的,屁股后面的引线用不久就破皮然后断线,接了几回想了一个昏招,直接把入线胶 ...

这明显是大懒蛋子的操作啊……

网友:
看明白了,这方糖是去参加武林大会总决赛,然后回来了……

网友:
你说这个是通病不知道有什么依据?

网友:
我的天猫精灵母头插头没坏,都是拆机后换的12伏电源通用母口,因为我没有这种插头的电源。现在随便找12伏电源就能用

网友:
看起来是硬怼弄坏的,天猫出厂不做测试吗,像手机一样

网友:
这年头没有卡口的设计不多见了,电子产品

网友:
还好我三个天猫精灵没出现过线插头问题,就是电源插头和通用的不一样,只得买几个转换插头,换地方就不用连电源也拔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