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些年跳蚤市场收集的U盾,做了几个寨优盘

楼主(2021-06-08):
白色的江苏银行u盾外壳是塑料材质,这款用得最多只剩一个了,其它的外壳都是铝合金材质,又能做出几个寨盘了

网友:
拆开看一下

网友:
四大行的呢?没看见

网友:
黑胶的怎么做出来?

楼主:
补图

从四个焊点就能看出改好了

速度也就这样了,手腕版➕废安卓平板拆的正片颗粒比起市面上的垃圾盘好多了,存些广场舞、老歌啥的出给大爷大妈们够嗨一阵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图

图2、图4位置乱了,调换看吧

网友A:
就是用个壳还是能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个壳还是能用电路?

主要用壳子,USB公头,贴片LED也能利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用壳子,USB公头,贴片LED也能利用下

明白了,还是挺麻烦的:)这种u盾,也没什么再改造的用途

网友:
当年的优盾有8M flash装驱动,可以用来做路由器固件。。。

后面就发短信了,优盾那种带屏幕的成本太高,慢慢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