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比亚迪S6扶手箱改造后置充电,无损线束,氛围灯香薰(最新更新)

楼主(2021-06-08):
BYD S6 7座手豪,16年初购入,裸车8W,第6个年头了,没少当货车用,2.0自吸,平均8个油。昨天保养发现变速箱油封渗油,不打算修了,再干2年换车了。
闲的没事儿,就想把买东西送的七彩香薰灯集成上去,顺便改下充电口,点烟器显得太乱。再有不知这设计师怎么想的,前排扶手箱居然不到头,倒是方便查酒驾时跟媳妇儿换位子了。淘宝的扶手箱只有一款,感觉看不上,看别人装的颜色也不搭配。主要是不值大几百,没有想要的功能
先看看原扶手箱,放房卡手机的地方已经拆下来了,纯卡扣
接下来拆扶手箱后边,先把烟缸用力拆下,里面有颗螺丝,拧下来就只有卡扣了。可以拆下一整块面板
下一步,为了避免将来想恢复成本太大,选择在原烟缸盖板上开孔,装USB接口。之所以不买网上的模块,是因为塑料纹路与原车不匹配,那种圆形的车充装上也不好看,主要也担心集成车充的用料是否扎实。
先用烙铁烫个大洞,然后美工刀修边
车充板子固定到盖板背面
烟缸内衬不知道什么材质,本来想美工刀+烙铁改造一下,当卡子装回去。这样可以固定盖板,但是材质不知道是什么,烙铁烫不动,只能放弃
先用3M胶固定盖板吧,等定型了再想其他办法固定

下一部制作无损线束,这5套卡子加邮费30块
换了大屏,所以原车USB口空了。利用这个接口与原车线束,正好联通扶手箱与中控台。先把原车USB接口与线束做个对插,集成进两个车充和保险丝插座
为了方便拆装,前面的车充USB接口不改了,直接对插接通原车USB就行
然后原车USB线束在中控台那头,要从点烟器取电,制作线束
绿色接口没测定仪,暂时没接,下楼万用变测量好再装
装车
完美,后面烟缸回复螺丝,把盖板粘上,等全都改好定型,会用其他可靠方式固定
前面板由于邮政丢件,引的香薰器按键还没收到,已经引好接线,接下来买个5P接插件,等按钮到了继续

阶段性完工--------------------------------------------------------------------------------------------------------------------

6.11更新,在经历了3次投诉后,邮政的快递终于到了
两个带灯开关,开始烫孔安装接线
先给开关焊接好线,去卖家那里要到接线定义
测试一下
下面原车扶手箱面板烫俩孔
安装按钮
下面看看效果
接上前面改造好的香薰彩灯
七彩自动变幻,可以放香薰液,也可以放纯净水当加湿器,带定时

阶段性完工--------------------------------------------------------------------------------------------------------------------

最后的等5P插头到了,上车就可以了,预计下周一更新

后期预告,加装HUD与车机互联记录仪,尽量做到跟原车一样美观

楼主:
隔了烟灰缸盖板没关系,整套烟缸才20几块,等需要恢复买一个就好。另外关于固定,等哪天回老家把角磨机带回来,把烟缸内胆切了,这样就可以用原厂卡扣固定了

网友:
且行且珍惜...

网友:
改装的不错 我也是S6 跟你一样的配置 我改装的是破线加装的USB接口 不如你这个改的好

网友A:
楼主也是纽曼大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纽曼大屏吗

我闲鱼掏的全新安卓,带右视按键学习

网友B:
我也是想改后排充电的,后来想了很久,还是没动手,毕竟不是拉客的,后排一年难得用上几次,要充电放杂物箱就好了,或者加长的USB线,用完就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想改后排充电的,后来想了很久,还是没动手,毕竟不是拉客的,后排一年难得用上几次,要充电放杂物箱 ...

我是经常一家三口回老家,180km,后期再装个电视玩玩

网友C:
再更新个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更新个无线充电

一开始设计无线充了,不过用不起带无线充的高端机,没啥卵用。晚上天黑拍效果最后更新

楼主:
更新最新装车视频
千呼万唤,最后一个配件5P插头到了,开搞
来个夜晚效果图
香薰喷烟拍照看不出来,一缕青烟,就缺个妹子了

网友:
支持折腾,线要包好,振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