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动硬盘强行断电,再插上要很长时间才出来

楼主(2021-06-08):
都2次了,移动硬盘插在机器上,关机,一直等待不关,着急了把移动硬盘拔了,机器就关了。
再开机插上移动硬盘,盘符能出来,打不开,等了有10几20分钟,好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固件或者磁头问题,备份数据吧。

网友:
用diskgenius看看能不能把数据扫出来,会很慢

网友:
供电不足?容易坏硬盘。

网友:
起码上个健康图看看,这说的谁知道啊

网友:
有坏文件, 读不过, 就一直读 卡着。   磁盘检查 修复看看。

网友:
估计是供电不足。

网友:
都已经影响电脑关机了,硬盘一定有问题,查看一下硬盘的SMART信息吧,或者跑一遍扫描,如果没有报警,就把盘拆出来挂电脑上试试

网友:
硬盘问题,估摸着又是垃圾片+2258xt方案,遇到n次了,里面有文件损坏你读到这个文件就死机,文件一点一点拷死机就重启 避开一考就死机的文件

网友:
磁盘头损坏,或磁盘出现坏道,运气好是逻辑坏道,运气差可能是物理坏道。能读出资料就快点备份吧

网友:
估计有坏道,检测到这里的时候就过不了,所以,花的时间就很长。

楼主:
硬盘才买几个月啊,应该不容易就那么坏了把。
最奇怪的是,对移动硬盘并没有操作,关机却关不掉,一直在等待,强行拔掉后,电脑就正常关机了,下次开机再插上,有盘符但是打不开,就像重建目录表一样等10几分钟才好。
难道说关机的时候在对硬盘写目录表,强行断电导致目录表写坏?然后开机再重建?

我觉得不是有坏道,如果有坏道,那么应该每次插上都情况相同,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两次强行断电后,只要不是强行断电的,下次插上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盘符右键选择属性,属性里选工具选项卡  工具里选择检查驱动器,勾选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符右键选择属性,属性里选工具选项卡  工具里选择检查驱动器,勾选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 ...

楼主:
HD TUNE测试起来也都是绿色,说明不是坏道,我觉得还是断电造成的目录表损坏,重新上电重写目录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