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商的客服就是来秀智力下限的!

楼主(2021-06-08):
X宝特价版里喂小鸡换了个充电宝,到手一拿就觉得不对,太轻,标称4800mAh,充我4000mAh的电池连30%都充不满,质问客服是虚标,结果人家回了句啥知道不

“充电宝充电的时候有50%的损耗的!!!”

直接退款不退货,虽然换的本来就不花钱,但是绝对不能便宜这帮奸商!!!

网友A:
一般充电宝的转化率一般为80-85%,4000mAh电池能充进去30%实际容量应该是1500mAh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充电宝的转化率一般为80-85%,4000mAh电池能充进去30%实际容量应该是1500mAh左右吧 ...

反正是虚标,最可气的是这回答的,侮辱人智商来的!另外说这是淘宝的活动商家,可见淘宝对商家的产品根本没把关

网友B:
里面只有一节电池,其它的是沙子。

网友C:
退了0.01元吗?
还是 商家实际损失比0.01元多很多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充电宝的转化率一般为80-85%,4000mAh电池能充进去30%实际容量应该是1500mAh左右吧 ...

升压损失一次,降压损失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只有一节电池,其它的是沙子。

估计连沙子都没有,很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了0.01元吗?
还是 商家实际损失比0.01元多很多呢?

还在申请,退款不退货,反正不能让他爽,不过估计淘宝客服不会支持,现在淘宝连质量问题投诉的选项都没了,分明是让你要么寄回去要么就算了的节奏,蛇鼠一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升压损失一次,降压损失一次

反正不管怎么算都不可能低于70%的,50%就是来扯蛋的

网友E:
确实有损耗,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错。

4800*3.7/5*80%=2800左右,还有很多便宜充电宝转换效率还不到80%。

再来到手机板端转换效率算90%也就满打满算能充进手机的2500左右。

所有输出40~50%的损耗不算稀奇。

但是你这个30%都冲不到,应该是虚标偏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有损耗,这个是不可否认的,不一定都是别人的错。

4800*3.7/5*80%=2800左右,还有很多便宜充电宝转换 ...

那我觉得外壳或者详情里应该写清楚,用户又不知道什么损耗什么计算公式,人家只知道看你外壳上标了多少,不写的话起码是个误导消费者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觉得外壳或者详情里应该写清楚,用户又不知道什么损耗什么计算公式,人家只知道看你外壳上标了多少, ...

给你看个小米移动电源3的参数,你就能明白客服说的损耗,至于你这个虚标了多少另当别论。

网友:
一共有四个“损耗”1.升压损耗2.降压损耗3.手机充电电源管理损耗4.容量和电压之间的转换(MAH、WH)。
4800*3.7=17760MAH。 17760/5=3552MAH 这是单位换算74% ,再加上七七八八的升压,降压,手机端充电芯片的损耗。
不希望说服某些人或者某个人,有的人你永远和他说不通,不在一个频道。
脑子是个好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有,就像这几天火了的温先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申请,退款不退货,反正不能让他爽,不过估计淘宝客服不会支持,现在淘宝连质量问题投诉的选项都没了 ...

我喂小鸡换东西收运费,又换成卫生纸,多天了没收到,问客服不回答,不了了之。找谁说理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只有一节电池,其它的是沙子。

现在废旧电池那么多,没必要这么明目张胆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申请,退款不退货,反正不能让他爽,不过估计淘宝客服不会支持,现在淘宝连质量问题投诉的选项都没了 ...

淘宝现在的购物体验很差的。天猫商家直接没有没有差评选项,历史差评也看不到的。现在都是资本的变现手段,连一点掩饰都不愿意做了。

网友:
你就说花了多少钱吧!
一分价钱一分货。
人家开店也要生活的呀!
也有妻儿老小要养的!
差不多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是虚标,最可气的是这回答的,侮辱人智商来的!另外说这是淘宝的活动商家,可见淘宝对商家的产品根本 ...

把鸡儿关,人家的目的是挣钱,你只要花钱就能买平安...

网友:
4800×0.6=2880。基本上这是上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