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优越者Y-1094BK硬盘盒

楼主(2021-06-08):
这个盒子是在别的论坛花了25块钱不包邮收的,没有别的配件,就一个盒子。也用了小一年了吧,收到的时候这个自锁开关就有点接触不良,
经常是要多按几下才能通电。而最近,它彻底坏完了。
开始想换个同型号的开关,但运费划不来,也不知道能用多久,看论坛里几个相关的帖子,都是换的船型开关再飞线,这就要在壳子的其他地方挖孔,我的开孔打磨的工具不全,怕搞的很难看,就打消了这种改造方案,反正要断电直接拔DC插头也是一样的效果,干脆拆掉开关直接短接算了

改好的样子

开关帽我直接粘死在面板上了,这样从外面看不出来修过

电容也顺便改了一下,如果不改电容,可以保留原来的坏开关
后面短接。改了电容,这里的空间不是很够,只能拆掉了

正面

背面

主控是祥硕科技的ASM1153E
下面那颗25L5121E0C,只知道是旺宏制造的存储器芯片,没查到具体的参数

开关焊盘那我用两颗0欧电阻短接了,插上插头就通电过去了
上面那颗FP6115是
DC-DC芯片

准备装回去,这板子还挺厚实的

这个硬盘舱背面有散热孔,内部空间挺大的,这种厚的要命的老监控盘
都不影响关上保护盖

装饰铝圈也挺厚的

装好的样子。右边的是我给他配的配件,大D口的USB3.0的线是戴尔显示器的,
电源是西部数据MYBOOK的原装电源

网友A:
我几个机顶盒都是把开关直接短路了,开关久了氧化严重,反而不通电。

网友B:
这个硬盘盒开关垃圾得要死,用了不到1年就接触不良了,好怕把硬盘搞坏了,我直接短接了,没拆开关。

网友C:
不敢用这种大硬盘盒,总感觉供电不好容易伤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硬盘盒开关垃圾得要死,用了不到1年就接触不良了,好怕把硬盘搞坏了,我直接短接了,没拆开关。 ...

这个开关坏了,同时还得改电容,原来的电容只有几十uf,不是很够。改的时候发现它点碍事,只能拆掉了再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用这种大硬盘盒,总感觉供电不好容易伤硬盘

临时备份读取用的,不是24小时一直开着没什么问题,不过得换个好点的电源,优越者自带的电源卖家没给我,估计也没有我后面配的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几个机顶盒都是把开关直接短路了,开关久了氧化严重,反而不通电。

我也是这么想反正就这一个硬盘,断电直接拔电源插头就可以了,没必要弄个开关。增加一个东西又增加了坏的概率

网友D:
平时没事可以淘宝签到领红包,用红包买点小的钮子开关备用,小的圆的开关用烙铁烫一下就好开孔了

网友E:
以前是啥开关啊?这么重要的图片竟然遗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是啥开关啊?这么重要的图片竟然遗漏了

前面不是说了是自锁开关了么。淘宝上一搜就知道了。也不是遗漏了,我是根本没拍,没有边焊接边拍照的习惯,直接上成品,有同款的一看就知道怎么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时没事可以淘宝签到领红包,用红包买点小的钮子开关备用,小的圆的开关用烙铁烫一下就好开孔了 ...

扭子开关太丑了……一开始想换,船型开关,不过也还是得在外壳上挖孔。我没钻孔打磨机的东西不敢搞,本来挺新的一个东西,万一被我开个很丑的洞,就没心情弄了

网友F:
楼主你的电容的皮好像烫伤了,我的优越者是两盘位开放式的 也出现接触不良,论坛里面好像有人发过,我拆开WD 40清洁了一下,现在好用了,估计时间久了还是会不良吧

网友:
硬盘盒的最重要的就是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的电容的皮好像烫伤了,我的优越者是两盘位开放式的 也出现接触不良,论坛里面好像有人发过,我拆开W ...

电容不是烫伤哦,我在电容上打了固定开关帽的那种黑色环氧树脂胶。

网友:
我之前也买过一个优越者的,不一样款式,但是也是机械开关,有次发现接电源硬盘没转,我就知道开关有问题了,开关接触不良电压不稳定,很容易损坏硬盘,想过换个开关,但是就算换了,最后还是会出现接触不良,只能直通,所以后面我买的硬盘盒,只买电子开关的,电子开关是通过控制MOS导通来控制开关,不会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13年买过一个ssk的,压根没有电源开关

网友(2021-11-19):
我有2个Orico的敞开式3.5抽取盒,也是按键式开关,7-8年了,开关还没坏。

实在不放心,还是搞成跷跷板开关比较好,外壳切割也不是很麻烦,开关接上去后也遮住了,不难看。

楼主这个可以接一个插排上,用插排开关替代。

网友(2022-04-21):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硬盘和,因为拷贝一一个硬盘数据出问题了,不敢再用了,可以改一下开关和更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