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MS358.PB801组装杂牌机主板emmc飞线读写去广告,反编译修改电视桌面去广告

楼主(2021-06-08):
TP.MS358.PB801组装杂牌机主板emmc飞线读写去广告,反编译修改电视桌面去广告

此方法优点在于可以不寻找原厂刷机包,通过解包原厂包再进行刷机去除内置应用。

不过需要拆机飞线,需要焊接工具。012345678为数据脚顺序,我只接了4根,数据只接了data0

TP.MS358.PB801飞线位置

TP.MS358.PB801飞线位置

我这个主板是风行系统安卓4.4.4,系统自带很多APP开机自动启动,由于无法root不能用超级权限删除。只要电视连网,funtv-3.0-TVLauncher.apk这个桌面启动器就会弹广告,无论电视处于什么界面都会弹。在运行别的软件时广告弹窗就很容易导致正在用的软件卡顿闪退。

后台也会自动下载安装app,自动下载的能删除也没用,只要联网就又会自动下载。

之前就是因为电视性能不好,播放视频容易卡,才在淘宝上买的这个板换上,性能和速度是好了不少,但由于广告太烦了,又取下来装的老主板在用。

由于对这个并不了解,买回来才发现有广告,咨询卖家回复这种网络板全都有广告。
搜索了专门卖系统刷机包的卖家,得到的回复也有广告,也没有去掉广告的刷机包卖。

于是只能自己工网上搜索找解决办法,看到网上有精简去广告制作刷机包的方法,就赖着卖我主板的卖家要原厂刷机包,在我反复的请求下给了我刷机包,结果失败了;按照‘有关风行电视的骚操作’下载了软件,能正常解包,修改system.img,却无法打包。

看到有用读卡器读写EMMC(可参照“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390”),就想把要主板自带4G的EMMC内存换成8G,心想在不能删除广告的情况下能不能提升点速度。
看到用EMMC字库读写工具(英文名称Programtek)可以换EMMC(可参考“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647”),然后买了AU6438焊接板,用EMMC字库读写工具时提示:make sure the sd card was inserted。为了能用这个软件读写,就又买了带读卡器的飞线板,卖家还送了汉化的Programtek软件。到货后飞线焊上软件还是报一样的错,就放弃此办法了。只能用winhex读4G内容写到8G,焊上主板不能用。之后详细查询后得知,这种MSD芯片也就是Mstar高安方案的换EMMC必须要用RT809H量产才行,只买这个编程器就要800左右了,几个月前买电视机的主板才100多,于是放弃了,只能另想办法。

现在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了,如何能把系统中的广告和多余软件删除。开始想的能不能直接把精简好的system.img用winhex直接写入EMMC,各种搜索如何通过原厂刷机包来判断系system.bin在EMMC上的初始和结束地址(可参考”https://blog.ghostry.cn/program/609.html“),还是无果而终。花了大量时间尝试直接在winhex中搜索想EMMC备份镜像中想要删除的APP名字,全部清除后,写入EMMC,在串口打印信息发现启动过程中报错,电视自动重启了,在电脑串口终端输入ls命令,发现system\app中的全部app(包含funtv-3.0-TVLauncher.apk桌面程序)都消失了,这样肯定不行,只能写入之前正常EMMC的备份。心想自动下载广告和软件及自动更新系统都是通过网址来实现,就尝试直接清除全部网址,搜索后发现EMMC中含HTTP的数量太多了,很多都不是广告网址,太难识别,最终还是放弃了。

然后尝试直接清除EMMC中想要删除APP的数据,通过mstar-bin-tool-master.zip解包msd358_4G_512M_AS_ref60.bin得到system.img,再用ROM助手解包提取想要删除的全部APP文件。
通过winhex搜索想要删除APP的头和尾,发现在EMMC中有地址有相同数据,然后就直接清除,清除后用串口命令查看system\app里面文件,发现都在,还以为又不行。把电视主板装在电视上恢复出厂设置后,想要删除的软件就都删除了,不过有点奇怪的是在电脑上串口终端用命令查看system\app里面文件都在。这个方法可能只能清除应用程序,并不会清除system中对已经清除应用程序的记录,在安装的root explorer也能看到文件,安装会提示解包失败,估计这个方法也不会因为删除了软件而增加存储空间。
不过能做到这样我也算满意了,解决了开机启动和自动下载自动安装APP。

弹广告的问题还存在,仔细查看有关风行电视的骚操作(https://post.smzdm.com/p/alpoqmq8/)后发现是桌面启动器弹出的广告,我想要尽量保留遥控器全部的功能,就不能替换系统自带的funtv-3.0-TVLauncher.apk。更何况换了别的启动器,应用的名称资源那些都不一样,用winhex直接写EMMC这种另类的方法多半是行不通的,就没再尝试了。

为了解决funtv-3.0-TVLauncher.apk中的广告,搜索了下,只有反编译才能解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查询,反编译需要jdk-16.0.1_windows-x64_bin.exe,apktool_2.5.0.jar,apktool.bat(可参考”https://www.jianshu.com/p/919a966843c4“),需要知道反编译和打包的命令。
由于反编译后文件夹里文件很多,我替换网址时先用安卓修改大师(安卓修改大师要买会员才能打包生成APK,免费打包需要申请而且还会自动加广告)搜索哪些文件包含广告网址,再用npp.7.8.8.Installer.x64.exe替换网址。
用APKTOOL打包好后,还需要签名,否则软件无法正常安装运行。
本想把我的应用通过修改布局的方式改到首页,自己尝试改了下,结果失败了,主界面的设置都无法打开了。主要是自己对JAVA语言和smali一点也不了解,看了很多帖子还是不太懂,看有没有愿意提供建议或思路的。如果能帮忙改好就更好了。

补充内容 (2021-6-13 18:58):
反复尝试修改funtv-3.0-TVLauncher.apk后用winhex写入都会导至主界面设置无法打开,只要不修改smali源码就会弹广告,我查了失效的时候此APP没运行。

补充内容 (2021-6-13 19:02):
有点不甘心,一直想能不能通过Winhex只刷写从原厂提取出来的system包,之前一直通过分析刷机包头部代码来寻找system在EMMC中的起始结束地址,一直失败

补充内容 (2021-6-13 19:11):
今天用从原厂刷机包中提取的system.img,用winhex在完整的EMMC备份中用16进制搜索和system.img相同的起开头结尾数据,找到了system起始结束地址,准备再试试

补充内容 (2021-6-13 19:14):
计划再用ROM助手精简system中的文件后,用winhex写入emmc试试看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21-6-14 10:58):
由于之前一直都是通过拆装电视写EMMC测试替换方法是否可行,拆装次数过多遥控和按键排线断了一根,接的时候发现其它也快断了。现就先在电脑上测

补充内容 (2021-6-14 11:35):
刚才测试后发现在有原厂刷机包的情况下,之前的操作都太复杂了,只需读取完整EMM后,只需winhex搜索16进制system开头和结尾截取出来用ROM助手修改写入

AU6438焊接板正

AU6438焊接板正

AU6438焊接板反

AU6438焊接板反

6438带读卡器的飞线板

6438带读卡器的飞线板

此主板的串口打印信息在VGA接线,uart-rx和uart-tx

此主板的串口打印信息在VGA接线,uart-rx和uart-tx

我删清除了APP后确定没问题的文件列表,后续发现重新下载优酷无法安装

我删清除了APP后确定没问题的文件列表,后续发现重新下载优酷无法安装

tp.ms358.pb801原理图

917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家元 -55

已删除APP在EMMC中起结尾地址,不同主板可能 会不同

网友:
安卓4。4大部分不加密,全盘弄下来用dd ofz然后去linux系统下挂在为ext硬盘,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
diskgenius直接修改emmc里面文件就行,diskgenius支持ext4
把原来启动器换成自己的,然后删掉没用的app
用winhex也。。。

楼主:
用diskgenius直读emmc试过,显示未分区,没有linux系统的电脑,就没在linux下试过

楼主:
我之前用diskgenius读取过一个旧手机的emmc能正常显示分区和分区中的所有文件,但这个电视主板上的EMMC读取时显示未分配分区,我也搜索了很多如何查看EMMC分区的方法,结果都没试出来,最后才用winhex来修改的

网友:
还是直接外挂一个盒子吧

网友:
楼主这个,遇难不退,棄而不捨精神,令人佩服。

网友A:
厉害   建议路由器屏蔽相关的广告地址 这样方便点
还有风行的啥系统 我或许有原厂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   建议路由器屏蔽相关的广告地址 这样方便点
还有风行的啥系统 我或许有原厂刷机包 ...

我的路由器是Openwrt系统,尝试在路由器上设置过,无法屏蔽广告地址。我这个是杂牌网络主板,我对能有原厂刷机包不抱太大期望。之前找去广告的方法时,都很少有和这个主板相关的信息.

楼主: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电视的界面,还内置了电视购物。

楼主:
再上传个用rom助手精简过system后的大小对比

网友B:
有没有试过ADB? ttl连接 进去系统之后 输入adbd 打开adb  然后用命令行连接  到盒子的网络ip地址   能连接 了  用tv柏克思 软件连接就可以清除广告了  不过好像你用的这个软件也是一样的

输入adb mount -o remount /system 挂载为可读写   adb shell dumpsys window | grep mCurrentFocus获取包名 在运行的时候输入会显示当前运行的软件名称   注意不能随意输入大写 不然会不识别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试过ADB? ttl连接 进去系统之后 输入adbd 打开adb  然后用命令行连接  到盒子的网络ip地址   能连接 ...

ttl是串口连接吗?我没有在主板上找到TTL接口,在做这些之前,尝试过用ADB命令连接到电视的IP地址,无法连接,可能是没有在TTL中输入过adbd

楼主:
分享个电视固件下载的网站:“https://www.soft4led.com/2021/03 ... tware-download.html”。是英文的网站,不过感觉大部分电视的可能都有,有需要固件的可以去看看。我这个主板的此网站是有的,我下载后仔细对比了下,卖主板的卖家发给我的固件一样。卖家只给了我msd358_4G_512M_AS_ref60.b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分享个电视固件下载的网站:“https://www.soft4led.com/2021/03/tp-ms358-pb801-firmware-software-downlo ...

这个下载网站,居然需要返強才能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下载网站,居然需要返強才能连上。

不用啊,直接可以下载,我用的电信网络直连下载,还挺快,下载显示10M每秒,600多MB十几分钟就下载好了。还有个网站:“https://www.kazmielecom.com/2019/07/20/tp-ms358-pb801-software-free-download.html”也有,但是我下载不了,这个网站可能需要翻。我之前的是msd358_4G_512M_AS_ref60。我想要下载这个,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果然要返強才能,不过下载了几个才发现,有重复的,只是名称不一样。

返強下载了也算没白费流量和时间(这个网站提供的网盘下载文件要看很多次广告,下载一个压缩包至少要点出5-10次广告页面,下载一个文件后,还要等待1分钟后才能再次下载,不过下载速度比百度快多了没限速,google网盘下载也很快,由于我路由器是百兆的下载只能达到10M左右,如果网速快应该能下载得更快),解包后发现TP.MS358.PB801_A20_1920x1080_4G_Pakistan_Ref70这个固件多半是1024x768的,
不过里面的桌面软件LauncherSpace-0.0.166.apk是没有广告的又比之前的小巧方便,此固件里面还有个电视管家很好用,可以在不root的情况下直接禁止开机启动。  此桌面可以自定义添加应用到常用里面,直接实现了我想要的功能,这个桌面不会下载更新图片链接等等,理论上要比之前的桌面快些,之前改通过反编译改APP的方法过于复杂,我这边是无论改了APP里面的什么文件都会导致app无法安装运行。
这是之前主板自带系统里面内置的APP列表,  ,其中只有电视服务是有用的,别的全是没用的,当然腾讯视频,优酷和爱奇艺如果要用可以保留,像这个Hisense-CMP(CPM,此类推广模式叫做:Cost Per Mille,是一种按照千次曝光进行计算收费的方式),就是和广告相关的,和包含funtv-3.0的App都是开机启动,弹广告和自动下载安装APP,估计这些都是导致使用别的APP时卡顿和闪退的主要原因。

楼主:
返強下载了也算没白费流量和时间(这个网站提供的网盘下载文件要看很多次广告,下载一个压缩包至少要点出5-10次广告页面,下载一个文件后,还要等待1分钟后才能再次下载,不过下载速度比百度快多了没限速,google网盘下载也很快,由于我路由器是百兆的下载只能达到10M左右,如果网速快应该能下载得更快),解包后发现TP.MS358.PB801_A20_1920x1080_4G_Pakistan_Ref70这个固件多半是1024x768的,
不过里面的桌面软件LauncherSpace-0.0.166.apk是没有广告的又比之前的小巧方便,此固件里面还有个电视管家很好用,可以在不root的情况下直接禁止开机启动。此桌面可以自定义添加应用到常用里面,直接实现了我想要的功能,这个桌面不会下载更新图片链接等等,理论上要比之前的桌面快些,之前改通过反编译改APP的方法过于复杂,我这边是无论改了APP里面的什么文件都会导致app无法安装运行。

网友:
一个盒子解决的事搞这么麻烦

网友(2022-01-17):
TP.MS358.PB801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