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robot380电池的插头型号?

楼主(2021-06-08):
五个插孔,这是母,叫5XXX什么
请前辈老师赐教

楼主:
淘宝卖家说叫
5264端子线
5264molex端子线
5264端子线参数
应用范围:电池
种类:线束/连接线/端子线
接口类型:AC/DC

网友A:
好像是5264吧,这种头电信类的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5264吧,这种头电信类的爱用。

你是行家,请教2564这几个数字,如何解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行家,请教2564这几个数字,如何解读?

其实我没说型号,我说的是他的名字。

这种插头是莫仕(莫莱克斯、Molex)5264系列。

商家一般管你图里这个叫5264-05公头,   莫仕出货的袋子上直接就是5264-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行家,请教2564这几个数字,如何解读?

5264这组数字和其技术参数还没有一点关系的。

间距是2.5
针数是2P-15P
公头公式名   5264-2Y   5264-5Y  (就是你图片里这个)
针座公式名   5264-2A   5264-5A  (直插板焊针) 5264-5AW(90度直角板焊针)
电流是  3A
电压是  25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64这组数字和其技术参数还没有一点关系的。

间距是2.5

非常感谢
你的数据透漏了
包括最大电流参数
发现你是如此精通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是行家,请教2564这几个数字,如何解读?

谢谢,买到了
莫仕才是关键词